[综合] 在高手的指导下,利用运放恒流源测量毫欧电阻基本成功了!

楼主(2019-06-14):
起初一窍不通,感谢坛子里的各位高手指点,终于完成了!

基本原理就是利用运放+基准电压+MOS管组成恒流源,测量待测电阻两端电压即可利用伏安法算出阻值!
为了能直接让表显示“阻值”,把恒流源电流设定为100mA,这样显示的读数数值和算出来的毫欧值是一样的,比较直观!

很多高手告诉我,这种电路对运放要求很高,但,实际试验后,我用的几毛钱一个的LM358效果也不错,可以接受!
整个电路唯一要求比较精度高,稳定性好的就是基准电压部分,对比,我用了7129万用表常用的外部基准电压源芯片LM385,分压电路也用了精度和温漂较好的电阻!电路的其它部分普通品质的元器件即可!

电路搭好后,在RX测试端,串上精度好的电流表(万用表),调整分压电路的电位器,使电流为100mA。

然后就可以测试毫欧电阻了,测试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待测电阻功率,因为测试电流有100mA ,所以不适合测试较大的电阻,比如测10Ω电阻,功率就有0.1W了,如果测100Ω,1/4W的电阻,直接就烧坏了!

测量时用万用表毫伏档测量被测电阻两端电压即可,显示的数值就是毫欧值,比如测量0.001Ω(1mΩ)电阻,毫伏档测量结果是00.1mV,对应的毫欧值就是1毫欧,如果是01.5mV,对应的毫欧值就是15毫欧!
三位半表可以测出1毫欧阻值,四位半表可以测出0.1毫欧阻值!

这个要测量方便的话,最好用四线开尔文夹。这样能比较方便的把待测电阻接入恒流源,不用开尔文夹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把待测电阻接入恒流源,然后用万用表表笔或测试夹测量待测电阻两端电压!

附上原理图,图看不清的话,手机页面最下端切换到电脑版(本来想用仿真电路绘制,懒得开电脑,手画一张,凑合看吧,不擅长拿笔)

另外,有高手建议我,比例法也能有不错的测量效果,有空再做一个比例法的,其实从本质上说,恒流法和比例法算是一回事!

网友A:
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看恒流源的精度如何了,检流电阻上的发热0.3w,产生的温漂也要考虑进去吧

网友B:
100ma恒流源有更简单的。单节锂电池供电,ASM1117-1.2输出加12欧姆电阻,输入和电源正极就可以输出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a恒流源有更简单的。单节锂电池供电,ASM1117-1.2输出加12欧姆电阻,输入和电源正极就可以输出恒流。 ...

你说的这个应该类似用LM317做的恒流源吧,也是不错的方案,精度和稳定性也足够用于毫欧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看恒流源的精度如何了,检流电阻上的发热0.3w,产生的温漂也要考虑进去吧 ...

采样电阻1Ω,电流0.1A,产生的功率0.01W,特意用了个3W的电阻!本来是用的10Ω电阻,产生的功率是0.1W,但电流不是很稳定,后来经过别人指点,说是,实际功率最好比额定功率低1/10以上!最后干脆用1Ω,3W额定功率的!这样就跟很稳定了! 后来又做了一些实验,发现其实一般的常见元器件电阻晶体管之类的,如果功率在零点几瓦以上,发热都会很严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电阻1Ω,电流0.1A,产生的功率0.01W,特意用了个3W的电阻!本来是用的10Ω电阻,产生的功率是0.1W, ...

汗,之前看错阻值了

网友C:
为什么要串10欧电阻?

网友D:
大神些     像这种微阻电阻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串10欧电阻?

因为按照7106手册,IN+和IN-电位有要求,要比V+低1V以上,比V-高1V以上,串几个10欧电阻就是为了让IN+比V+低1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些     像这种微阻电阻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啊

我平时也接触不到毫欧级的电阻,按照我的了解,在电路里可能用于采样的情况比较多一些!据修空调的说,他们经常要测量1毫欧或者1.5毫欧的电阻,别看0.5毫欧的差别,弄错了后果很严重,据说!

网友(2025-07-20):
引用 楼主:
我平时也接触不到毫欧级的电阻,按照我的了解,在电路里可能用于采样的情况比较多一些!据修空调的说,他 ...

是的,空调的温度传感器就是一个电阻,随着温度变化从而阻值不同,精确地测量出温度传感器的阻值就能知道温度,所以空调测量温度传感器的阻值变化也是用一个运算放大器制造恒流源在待测电阻上产生很小的电压,再用另个运算放大器把这微小的电压放大并采集到CPU的ADC中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平时也接触不到毫欧级的电阻,按照我的了解,在电路里可能用于采样的情况比较多一些!据修空调的说,他 ...

空调测量压缩机的电流也是用这方法,如果检测到压缩机电流过大,CPU就发出信号保护停机。

网友:
电路搞复杂了,用ASM11-7-1.2,配合12欧姆电阻,做恒流源十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