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变频空调2608外机线路板剖析检修过程,没修好,还惹一肚子气

楼主(2019-06-14):
海信变频空调2608外机线路板剖析检修过程,没修好,还惹一肚子气
前几天开空调,发现不制冷,目测内外机风扇运转正常,遥控器控制也正常,室内机至外机3根电源线和一根信号线电压都正常。估计是外机毛病。虽然只是二楼,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不敢爬出去看看。打电话请海信空调维修人员来,一番检查说是电脑电机驱动板模块坏了,换板要一千多。说话把板子拆下。我想买一个一匹空调也就一千多,不修算了,给了师傅50上门费走了。
想想既然拆下了,何不就研究研究,于是就顺便把和电脑电机驱动板一起的电源控制板也拆下来一起看看,外机整个线路也就这两块板,安装这两块板的支架已经碎了,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个支架。
我一直好奇变频空调电路是怎样的,到网上看号称一千多的电脑驱动板淘宝只要30!兴趣上来了,先看电源驱动板,按板子画了线路图,也很简单。随手画的,不规范,没兴趣就无视。
另外,我看别人发帖一张照片附一段文字说明,我不会,都是几张照片一齐发,不方便说明,有人能教教我吗?

网友:
在不缺雪种的情况下哪就是压缩机没有正常工作了,你用钳表测试下看看工作电流有多大,看看压缩机是不是能正常启动

楼主:
经检查,这块板基本是好的,只是风扇电容原来是3U,实测只有1.3微法,但不影响风扇转,我还是换了一个。
整流滤波电容高达1500微法,这个电容就安在线路板支架背面。重点检查,外形和容量却没有问题。机子开动起来300v稳稳的。单独给这个板子供电,小电源部分供电12,15,5v三电压正常,模拟给LUN2003控制信号,三个继电器控制正常,没有问题。接下来要看电脑单机驱动板了。

网友:
正常,家里老空调(使用15年以上)不制冷,售后来看说是室内机控制板挂了,换板580,他们给修一下300,心想换个空调才多钱,跟楼主一样给50块打发走了,拆开内机看控制板,一个双光耦巨热,本地制冷设备店打听一圈没有板子卖,按照中医“死马当活马医”,遂某宝买了俩换上一个虽然还是热,但是空调能工作了,总成本1.8元一个买了俩加8块运费,11块8,还能再战3年

网友A:
不过很佩服楼主的抄板水平

网友:
售后安装的人员都是这样,我们工程上购买了一台董大妈空调,安装人过来安装外机的时候需要打膨胀螺丝,他们说是一个孔50,一共需要四个孔,我同事当时就要打电话投诉,他们一听要投诉了,就不要打孔钱了

网友:
七十多岁的老爷爷???
厉害啦

楼主:
电脑电机驱动板经检查,各项电压都正常,运转时三相线电压大约170v,我这个机子不制冷,负载小,供电电压300v当然没问题,通讯线用数字万用表测十几伏不断跳动,与室内通讯正常,三组热敏电阻有一个断路,是检测排气口的,我用一个47k电阻模拟代替,另外两个都是5k热敏电阻,实测4.8k左右没问题。
电机三个绕组约1.8欧,平衡。
通电控制电源控制板三个继电器在,通断正常。
似乎一切正常,重新装回机子,还是不制冷!板子上一个红色LED灯,慢慢一闪一闪,大约每秒一次,我在网上问了无数家,才知道,这是板子工作正常的指示。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问题在哪?
网上有一个高人提醒我:把风扇插头拔掉试试?我真的感谢他,我风扇插头拔掉,风扇停了,静静听,原来压缩机在运转!手摸机身,微微震动。
什么问题?氟利昂泄漏?这又是我的软叻,我不敢爬出去加氟。
打400电话求助海信维修,好说歹说不肯来,说就是加氟也没有用,因为管道长,不知道哪里漏,没工夫检查,我说一般漏都在接口,看到油渍,一看就知,如果不是接口处漏,我就算了,不要了。因为接口处有塑料罩盖着,外面看不到,打了无数电话,最后答应派人过来,如果是接口漏,300块钱加氟,不是接口问题,走人,结果人来了,看看接口没问题。说是电机有问题,不能启动。我说把风扇停掉你听听,摸摸机身,结果他一口咬定电机有不能启动。机子废了,人走了。
在打海信400维修电话,不接。

这种情况怎么办?什么原因,请高人讲讲。

楼主:
上面图数据是我原版实测。
一个不制冷,维修人居然有三个不同的说法:电脑驱动板坏。氟利昂泄漏,电机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图数据是我原版实测。
一个不制冷,维修人居然有三个不同的说法:电脑驱动板坏。氟利昂泄漏,电机坏、 ...

这些所谓的售后维修人员,恐怕水平还不如你,他们就知道瞎坑钱。

网友:
这些所谓的维修人员,他们看到东西坏了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旧货还有多大价值,给你报多少钱会让你感觉肉疼但是不修扔了又可惜,不管是什么毛病都这样的特别是小毛病比如保险断了插头松了之类的。他会给你说一些让你不明觉励的东西坏了,什么电脑板呀,压缩机呀啥的,总之能忽悠绝不放过。我经历过几次了。一次是燃气热水器用一会自动熄火,美的厂家所谓的售后人来看了说什么控制板坏了换一个四百元(热水器才800,用了七八年了),后来我自己打开把插头都插了下完全OK了。另一次格兰仕滚筒洗衣机不排水闪灯报警不工作,厂家人也说主板坏了换一个三百多(苏宁买的洗衣机,900多还返300券买了个电饼铛),后来我把排水叶轮拔了几下OK了。现在有个冰箱,除冰估计把管子弄坏了,找了个修电器的人跟我说修管子四五百,呵呵。

网友:
听到这个报价我就知道了,电源板坏的可能性不大,是维修的人找不出问题所以虚报价格让你主动放弃维修,一来不会被投诉,二来有工钱

网友:
看楼主的水平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售后那好些,我家里的家电,尽量选定频的维修便宜些。

楼主:
判断一个压缩机是否工作很难吗?一个不内行的人听听摸摸就知道了吧?专门搞维修的人硬是不知道!
坑人看得多了,没见过这么有恃无恐的,楼上说格力维修也坑人,但一打举报电话就害怕,海信维修牛就牛在总部400维修服务台小姐面前也牛,服务台小姐也跟他们同声同气。我现在打电话根本不接。我想谁有海信老总的电话,我和他谈谈,他知道不知道下面人有多蠢,有多牛。网友如果认识他,把这个帖子给他看看。

网友:
确定压缩机运转情况下,上压力表,看看压力情况,(410的还是22的制冷剂?)后面来的什么售后啊?不会是假的吧?
70岁难为你了,找找认识人看看吧,注意海信好多用的铝链接管

网友:
哎,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快速按遥控器高效键5次,看室内机显示的故障代码多少。根据代码判定。

网友:
压力表一接,通电一试,什么问题差不多就能确定了。

网友:
根据你这个问题描述:应该是限频,排气传感器开路的确会出现这个问题。用表测量下排气传感器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很佩服楼主的抄板水平

请教大神,如何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