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裙晖DS916+的问题,请大佬帮忙解答。

楼主(2019-06-14):
最近做了一台黑裙晖,其他的功能都还挺好用,现在的问题是:这台黑裙晖安装在一台联想E591S小主机上,然后U盘插上不识别,另一个问题是,百度云同步不能用,会提示文件夹不存在,也看不到百度云里的文件夹。这两个问题分别有大佬遇到吗,刚入坑,请指教。

网友A:
U盘的问题,你换个比的U盘试试?

百度云盘问题,用的是啥软件?是DOCKER容器下的软件吗?如果是,该软件可以被百度云列入黑名单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058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的问题,你换个比的U盘试试?

百度云盘问题,用的是啥软件?是DOCKER容器下的软件吗?如果是,该软件可 ...

U盘试过了,哪个都不识别,像是缺少驱动之类的。我没用docker,用的是套件里下载的cloud sync,应该是官方推出的那个,专门用来和网盘同步

楼主(2019-08-23):
引用 网友A:
U盘的问题,你换个比的U盘试试?

百度云盘问题,用的是啥软件?是DOCKER容器下的软件吗?如果是,该软件可 ...

百度云那个事我知道了,u盘用别的试也不行

网友B:
云同步应该是没问题的,usb你试过可以开机引导么?确认下是不是u口坏了或者bios设置问题,一般来说除非用了比较特殊的usb3.0转接芯片,一般是不会不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同步应该是没问题的,usb你试过可以开机引导么?确认下是不是u口坏了或者bios设置问题,一般来说除非用了 ...

u口没有问题,可以使用,是普通2.0的接口

网友C:
U盘问题也有可能是USB没驱动,我有一台黑群装918+也是所有USB设备没法用,改用成3617就正常。不过用的都是别人的备份包,不是正常安装的,也有可能别人备份的包和我的驱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问题也有可能是USB没驱动,我有一台黑群装918+也是所有USB设备没法用,改用成3617就正常。不过用的都是 ...

好的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