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华为大招 方舟编译器解析:提升安卓运行效率

楼主(2019-06-14):
在今年发布P30的时候,华为还发布了一个名为“方舟”的编译器,但是很多人对方舟到底是什么其实有误解,这里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可以肯定的是,方舟并不是单独操作系统!而是安卓上的工具。
  方舟编译器的优势可以总结为以下五点:
  1、安卓程序编译效果更好;
  2、安卓程序安装速度更快;
  3、安卓程序运行速度更快;
  4、系统垃圾随用随清,对手机硬件的依赖降低;
  5、省电、省电、省电,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安卓与Java
  从一开始到现在,安卓的程序大多数都是Java(也有C语言)编写的,关于Java无需多言,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语言之一。
  但是懂得计算机原理的都知道,计算机的CPU,只接受汇编命令。那么怎么才能让CPU去理解Java语言的程序呢?
左边是JAVA程序代码,有边是汇编代码
  如果使用一个中间层,把Java解释成汇编语言,充当一个“翻译”的角色,那么就变成了Java程序说一句,它解释一句,这么做显然效率太低。
  那么能不能把Java直接变成机器能动的汇编代码?
  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程序执行之前就编译好的模式,这种称之为Ahead of time,简称AOT;另外一种办法则是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再编译,称之为Just in time,JIT。
  早期安卓
  在安卓的早期时代,也就是安卓5.0以前,安卓手机有卡、慢、顿的毛病,为用户所诟病。
  为什么?归根结底是因为当时的安卓使用的是中间层+JIT的垃圾模式,这种机制下就快不了,而且当时垃圾回收也成问题,本来就慢,越用越慢,笔者当时用的Nexus4就是安卓4.2版本,由于是源生系统,还稍微好一点点。而且这种办法还废电。
nexus由于是源生系统,所以比国内手机厂加壳的各种UI还稍微快一点
  在安卓5.0-6.0的时期,谷歌为安卓配置了ART(Android Runtime),这个时候是完全的AOT模式,但是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因为是执行之前要编译好,所以安装的速度很慢并且非常占空间,要知道当时的手机64G都算容量大的,而且开机重启都要执行一次AOT,所以这个速度巨慢,用户体验也很差。这也是为何从前两年开始,安卓手机的内存和容量越来越大。
  现在的安卓
  安卓7.0之后,谷歌也意识到了程序占地方、开机慢的问题,怎么办?
  谷歌发现,人们使用一个程序,不可能用所有的功能。那么只编译一部分常用的是不是就效率高了呢?
  所以这时候其实是把JIT又拉回到安卓上来,并且安装的时候也不用全编译,直接装就是了,速度当然快了。
  这其实就是中间层、JIT、AOT一起来,并且根据用户的习惯,把它常用的程序的常用功能代码解释好了存起来,用户再用也飞快。
在安卓7.0以后,谷歌做的事情就是优化。8.0的系统是做了一个解释器,提升了“冷代码”的解释速度。
  而最新的10.0(Android Q)系统,甚至会在安装的时候,就预先知道这个程序什么是用户常用的代码,安装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热代码已经解释好了,进一步提升速度。
  华为方舟优化了什么?
  看上文我们知道了谷歌的方案其实是大杂烩。那么华为做的是什么呢?
  其实华为的牛X之处在于直接进入到安卓的灵魂深处,从程序开发开始到打包好的APK,直接就是手机CPU可以理解的汇编指令(二进制码),这提升效率。
在方舟编译器里面,已经编译好的APK,会通过静态编译的方式先转换成机器码再安装,这其实是AOT,无需麻烦的虚拟机,提升运行速度和效率。
  并且作为开发者,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程序特点,选择不同的编译优化方案,不像安卓官方的方式使用统一的虚拟机方案
现在安卓手机的一大特色就是内存越来越大,6GB都是老人机的配置了。
  这除了程序大以外还有安卓的程序运行产生垃圾多有关系。那么清理垃圾呢?则需要暂停程序,也就会顿一下,即所谓的“卡”。

  华为方舟编译器则是利用程序多线程运行的特点。打个比方,您现在正在用的“中关村在线”这个APP用了AB两个线程,在华为的P30手机中,那么线程A运行的时候,B在清理垃圾,然后A线程清理垃圾的时候B线程在运行,程序运行不中断,垃圾处理不停,做到了又连贯、又节约系统资源。

华为的另外一个伟大之处在于绝不藏私!今年8月,华为就将公开方舟编译器的源代码,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手机厂开始使用高效、节约资源的方舟编译器,给我买带来更好的手机使用体验!

网友:
方舟并不是单独操作系统!而是安卓上的工具。

网友:
编译系统和操作系统是硬件是2大灵魂,从编译器入手确实是高招,为以后自己的系统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