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6400刚才好好的再一开就不认硬盘

楼主(2019-06-14):
我的m6400刚才好好的再一开就不认硬盘,光驱,大白菜起动盘能正常起动.系统内硬盘没了.拆下硬盘装其它机上全部正常.拆下主板又没见烧件各种电压正常.先闻有焦胡味,又没见烧另件.朋友说南桥?北桥烧了.请问本坛高手,大神能帮我修好此爱机?

网友:
用光驱支架上硬盘

网友:
bios或者南北桥

楼主:
谢谢各坛友指教!換了主板好了对照两张板,大概査出原因 1:硬盘2处螺圈压短路 2:烧了两个6足另件q31,q67查图正是硬盘5v电控制等有空再试.怎么不能发图?

楼主:
谢谢各坛友指教!換了主板好了对照两张板,大概査出原因 1:硬盘2处螺圈压短路 2:烧了两个6足另件q31,q67查图正是硬盘5v电控制等有空再试.

楼主:
经更换q31,q67两个六足mos管我的m6400己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