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伪)首拆 X东定制小工控电脑 i5-6350HQ

楼主(2019-06-14):
记得还是一年前在坛子上晒了下入手的富士康NanoPC(i5-3337U 2C4T),一般家用看看片子上上网写写邮件啥的也足够了。但是迫于该机性能的局限性,想再入一台能稍微跑跑小游戏的机器,出差啥的也可以放背包里带着,美滋滋
该怨念一直积攒在心头大半年久久不散,直到最近接近6.18,原想着看看X东有没有啥活动配台:华擎DeskMini A300 + Ryzen 2400G小机箱
事后粗略一算板+U已经2000出头,再加上内存硬盘又是小500去了,想想这不符合本人环保(穷)的理念,毅然放弃。(就更不谈Intel家的NUC了)

核显天梯

核显天梯

既然用不上A家的 RX Vega 核显,那就退而求其次去找找I家的最强核显 Iris Pro 580吧

结果在某鱼上找到一家买i5-6350HQ核心小主机的卖家,不带内存硬盘,果机定价899,遂下单拿下

前天机器到了,但是苦于本人显示器太老不支持HDMI,没办法稍微开箱看了下不缺零件就装起来了,今天买的HDMI转DVI线到了,遂正式拆机清灰

机器尺寸大概18cm*20cm*4cm(上面放的SE做大小比对的)。
事前看了下,坛子上应该还没有这个机器的拆机,就当作首拆吧,若是有重复那就当作我手抖写错了吧!
先看下面板/背板各接口,它……真的有9个USB口,有三个HDMI支持3路输出,还保留了一个COM口,机身标贴还比较新,是18年8月的。

下面祭出我的刀具!(因为没有M币换螺丝刀,只能自己去TB搞了一套南旗,希望路过的大叔大婶可怜可怜我,施舍点M币让我可以早日凑足一套螺丝刀)

拆下底板上的四颗螺丝我们就可以……我擦勒,必须先拆两边的小螺丝拿下面板……

拆下了面板才能掀起你的盖头来~

next

楼主:
从上面图片可以看到,面板和背板接口处都贴有屏蔽条,还算规矩,打开后主板尽露眼前 WeChat

做工看起来中规中矩,供电电路不算豪华,但是也不是特别缩水,本人也不专业,随手摘录了几个芯片,大家就将就着看看吧
WeChat  WeChat  WeChat  WeChat

厂家/品牌
芯片/编号
用途/备注
iTE
IT8784E-I
I/O芯片
瑞昱
ALC662
5.1声卡芯片
Winbond
25Q128JVSQ
BIOS芯片
Winbond
25X20CLNIG
存储器
Parade
PS175HDM
DP-HDMI2.0A
Parade
PS171HDM
DP-HDMI/DVI

拆了散热器看下CPU吧
正面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嗯,不出意外还有一个内存槽在背面!(其实……我两天前已经拆下来摸过了!)

擦干净导热硅脂也没看到芯片上有标识,汗哒哒

散热器是纯铜板上契合了块散热鳍片,用热管连接了接触CPU的铜块
WeChat  WeChat  WeChat  WeChat

风扇拆下来还是有灰的

拿出我的废牙刷和WD-40,该清一清了~

SIM卡槽是有的,但是4G模块是没有的……接口空空如也……空空如也~

另外还有一个扩展接口,不清楚用来做什么

正面看完看背面吧~
让我打败那一二三四五六七个螺丝吧!

背面一个内存插槽,一个M2固态盘插槽,一个双频带蓝牙的无线网卡

装回去装回去,给CPU抹胶水(误),希望等会儿温度不高,风扇不啸,阿门!

网友:
不错,有米就是好啊。

网友A:
我偶然机会弄到过一台hp prodesk600 g2 dm ,现在当htpc在服役,和你这个大小差不多,不过接口没你这个丰富。

楼主:
怎么拆的就怎么装,过程就不赘述了,装机开机看下效果吧

自带简化的企业版WIN10,显示已激活不知道是否真的是正版,如果X东用盗版是否可以向巨硬举报

看温度还算可以,外部温度27度,基本温度都维持在50度以内(中间拿某娱乐大师跑了下压力测试,全部温度都压制在65度以内)
感人的是风扇声音,普通状态3500转,调节主板BIOS未果,只有全速和AUTO,全速4500转,更感人(尝试使用软件控制也失败,只能后期手动加调节器了)

国际惯例,CPU-Z跑一下
MS核显自带的128M缓存被误认为L4缓存了~   婴特儿你可以的

虽然是HQ系列,但是和桌面级的i5-7600K比还是个弟弟……
但是比起7850K来说还有点硬~

同样国际惯例,GPU-Z跑一圈,空载温度还行~

呃,忘了测功耗……
失误失误,找功耗计去撸一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偶然机会弄到过一台hp prodesk600 g2 dm ,现在当htpc在服役,和你这个大小差不多,不过接口没你这个丰富 ...

如果是i5-6500T的和这个也差不多,就是集成的核显略逊一筹,这个接口确实丰富,但是风扇声音感人,还得有空再改装下

网友B:
用1155平台的配个挖矿的1060比这个强多了,价格也不会比你这个多,核显跑游戏只能一般网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155平台的配个挖矿的1060比这个强多了,价格也不会比你这个多,核显跑游戏只能一般网游了 ...

买这种小机器要的是便携,台机不适合放背包

楼主:
进食完毕,回来继续更帖子

未开机时功耗0.8W

现在开机,X东Logo很有爱,毕竟——爱是一道光绿到人发慌~

开机后空载待机20W左右,4C4T,2.3G

跑测试软件满功耗……只有35W?  2.3G频不变……
查了下原来主板上没开睿频,而且还设置了功耗锁定……

解开BIOS锁定并且开了睿频之后重新测试——55W功耗

总体上来说功耗还说得过去,除了风扇音量感人之外,还是可以接受的,过两天再把风扇加个调节器就完美了~
至此,此机器拆机到此结束!

网友:
机器不错,够小巧的

网友:
用的涡轮风扇,噪音应该不小,这机子接口还挺丰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种小机器要的是便携,台机不适合放背包

A4机箱,我9400F/1066的主机经常背着跑

网友:
这主板好奇葩分两节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拆的就怎么装,过程就不赘述了,装机开机看下效果吧

居然是ES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ES版的???

R0步进应该算不上ES版吧……

网友:
咸鱼链接还有不?
就喜欢这种mini机器,对显卡要求不高。iris pro 580 完全满足需求。当年用I5-6360U的iris 540 都行的,580更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R0步进应该算不上ES版吧……

这个只是ES正显,最接近正式版的ES。顺便你这个硅脂涂的真的是。。。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ES正显,最接近正式版的ES。顺便你这个硅脂涂的真的是。。。一塌糊涂 ...

看来我30多年的打胶技术还不够专业……

网友E: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打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打胶的

多多益善……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