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电磁炉e10报修拆机,更换热敏电阻传感器

楼主(2019-06-14):
过保5个月,传感器失效,网上很多同样毛病,没有配件单独买,彻底失望了,印象中电磁炉都是用个3五七年的阿,1年5个月就挂了,找不到合适的炉,只好挨宰去售后点修70元换一个传感器(要知这热敏电阻2块钱10个,没办法异形传感器深水宝都找不着),申请售后维修让人火大,烂透了!!不详说,网上有很多例子,开始我相信是个例,发现是惯例。

热敏电阻值夏天室温180k很少见(应该是200k的,之前坏的测量室温是200K阻值变高坏了?),igbt热敏电阻是拆出87K(在板37K)应该算是100k的吧,这一坏,对小米家电的东西彻底慌了失望,不知道新传感器能撑多久,要是修3次都能买新的了,但又不想再多一件电子垃圾,就修它一回

看着14年买的三角电磁炉,还好好的用了4年什么事没有,这几天重新服役,就是没有低火力不好用,天气依旧很好,江河船客悠游,谁能告诉我一个靠谱的电磁炉

……………………炉

网友:
把热敏电阻改成定值的?

网友:
就是,直接固定电阻搞定。

网友:
真的这么喜欢检测,就网上的热敏电阻串个固定电阻

网友A:
小米东西质量是不行 ,音箱换了两次了,耳机换了两次。现在就手机做的还行。其它产品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东西质量是不行 ,音箱换了两次了,耳机换了两次。现在就手机做的还行。其它产品真不稳定! ...

之前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贴,以为是个例,还不相信,还是到了见鬼才怕黑

网友B:
感觉雷军就是收一帮小弟,让他们挂个名字随便一阵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雷军就是收一帮小弟,让他们挂个名字随便一阵搞...

之前的是飞利浦,也是有很多电器,找厂家代工的。小米的连手机松果都似乎失败了,好多高端机零件得依赖国外,红米低端机可能有个别国产MTK。

网友:
小米名气大,该坏还得坏,平常心看待吧。

网友C:
小米的东西除了充电宝比较良心之外,其他都一般,特别是现在各种小米百货小米众筹都是贴牌代工,而且要做好没有售后的准备

网友:
老生常谈了 就这种过保就坏的事 太平常了就跟人每天吃饭一样 而且这种手段我知道的可以追溯到70 80年代 任何商品在出厂时就安装了定时器 厂商们可以精确到那年哪月 别说几百块的东西 就是几百万的玩意也是过保就坏比如汽车!因为一个品牌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有N多的维修售后网点 他们一年的开销可是很多的 厂家不想承担这费用 没有售后又不行 所以只能算到消费者头上,什么毛病故障 他们都不用检修 你一说他们都心知肚明 几毛钱的东西就跟你要几十 几百 太平常了

网友:
好多好多年前电磁炉刚流行时万利达的比其他牌子好很多,面板是德国的,一流做工,价格一流,然后被别的牌子价格打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东西除了充电宝比较良心之外,其他都一般,特别是现在各种小米百货小米众筹都是贴牌代工,而且要做好 ...

充电宝,有一个品牌,叫 JDB,更良心,知道的人不多

网友:
年青人的第一台电磁炉。。

网友:
锅底电阻?200K的嘛 很好找呀  外壳封装可以撬开

网友:
网上的热敏电阻串个固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有一个品牌,叫 JDB,更良心,知道的人不多

加多宝?不做凉茶做充电宝了啊

网友E:
粗粮的东西就是堆料,至于设计那都不关它的事,就看代工厂的水平怎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粗粮的东西就是堆料,至于设计那都不关它的事,就看代工厂的水平怎样了 ...

堆料?!小米的垃圾产品也能用这个词?你怕不是对堆料有点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