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细拆解 电容的肚子里是什么?有水还有纸等等

楼主(2019-06-14):
大家好,我是小雪碧呀~本来是要给大家拆路由器的,但是主板上的一颗电容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乎,我就把一颗电容给徒手拔下来了......

就是它,原本是要拆磊科的一个路由器的,没想到拔成了这个样子,哈哈哈

我用钳子夹扁了,然后就冒出了水来,我的天,吓我一跳,不知道为啥有水~

外包装就有2层,黑色的胶壳一样的,银色的应该是铝?还是啥?比较硬又有延展性

完全撕开后,是两层纸包裹着一个薄薄的?片,纸是湿的,还有一片没有拔出来的,跟留在电路板上的一样,还有一个黑色圆形橡胶类的

这就是一颗电容的内部结构,欢迎大家评论区探讨呀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A:
你和我小时候一样顽皮!

网友B:
仙子好大的手劲。。。。

网友:
电解液,绕卷,

网友:
都是老师傅了,以前没拆过这东西?

网友C:
水是电解液,外皮是热缩膜,铝壳,内部是两片金属箔中间夹的绝缘纸,纸富含电解液,橡胶是堵,至于是什么金属箔什么电解液我也不清楚,我知道的可都说了

网友D:
电解电容其实结构和电池差不多,区别就是材料不一样罢了

网友:
如果完美的拔下来,似乎变成了空气电容,只是降了不少数量级单位。最后可以找更大点,耐压更高点的电容器替换上。

网友:
你可真皮
QWEQWEQQEWE

网友:
【水】的表述不正确,应该说是一种液体,因为电容里是不会有水的。

网友:
小时候喜欢烧电解电容当鞭炮玩,以前的电解可是有密封胶的,很好玩,电解液有腐蚀性,小心点

网友:
两极是铝箔,中间绝缘纸,泡上电解液,就是电解电容了,卷起来绕组增大电容量

网友:
拆解帖还是数码之家人气旺点。无线论坛访问量很少了。

网友:
都被你夹出水了,太调皮了。

网友:
小雪碧拆的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小时候一样顽皮!

你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仙子好大的手劲。。。。

你看我那手掌那么多肉,就晓得不是一般的手掌,可以练铁砂掌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是电解液,外皮是热缩膜,铝壳,内部是两片金属箔中间夹的绝缘纸,纸富含电解液,橡胶是堵,至于是什么金 ...

太优秀了,给你打call加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其实结构和电池差不多,区别就是材料不一样罢了

改天我要是解个电池,一定是你在撺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