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phie R-TC001型5V3A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6-14):
商城坛友打包处理,3个充电器加1个内芯说是带载有问题,虽不会修理,还是败回来见识见识。内芯看起来就是这种充电器的,所以拆机简单了。
长得这样

logo及参数,貌似强悍,没有制造商信息

少见的输出口型制

U表体检一下

意外捡漏

没有线补,最大超过3.5A了,不错。长期带载稳定性没试,以后吧

骑在上面的就是一同来的内芯

比对结果显示,应该是一样的东东,就直接看它吧

正面的贴片区域

AC接入侧

转着看吧

尾端。Type-C插口安在小板上,注意红圈处

输出线够粗

小板用双排针连接主板

小板正面

背面

Y电容,π滤波电路之电感

转到主板背面

主芯片INN2215K,集成了反激式控制器、650 V MOSFET、次级侧检测和同步整流驱动器

高低压隔离和控制信号反馈,废弃传统光耦,采用创新的磁感耦合方式。据称可靠性更高,控制更精准

主芯片之外还有3个芯片,右边2个,外部引脚连接线路的特征,像极了场管。

多合一输出控制芯片WT6632F,右边的AP4807貌似受控场管(连脚5、6、7、8,直通输出+)

这个AP4296,应该是同步整流受控场管(其孤立的一脚,经过7R5连通INN2215K的g极驱动输出的12脚)

测一下裸芯的带载能力也不差,只是比成品的差一些,属于二次捡漏。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电源做工还不错,也许这个接口比较特殊,价格低,爱折腾的人,玩玩方便

网友:
强磁是硬盘里的哈

网友:
还有吗,我也想整两个来玩玩

网友:
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