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用较少的钱组成一台主机?

楼主(2019-06-14):
请教各位现有公司淘汰下来的:
显示器

I5 4660 3.2G
华硕 B85M -G
金士顿 8G
用来上网 PS  不游戏。机箱不要大机箱。

网友:
剩下的去回收站淘宝,幸运的话50元搞定!

网友:
你这基本都有了啊,弄个小机箱,一个电源,一个硬盘就行了啊

网友:
弄个ssd,再搞个200的二手显卡,ps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加内存,上ssd,加电源和机箱就行

网友A:
配上散热器(如果有就不需要)、SSD和机箱、电源就行了,四样东西如果都挑最一般的需要200左右,
若需要修的图片尺寸比较大,最好加根8G内存、类似QUADRO Q2000那种只要200不到,但性能够用的专业显卡,显卡对于PS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自由变换、液化之类常用的工具主要还是靠它去运算,显示色彩比核显也更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上散热器(如果有就不需要)、SSD和机箱、电源就行了,四样东西如果都挑最一般的需要200左右,
若需要修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上散热器(如果有就不需要)、SSD和机箱、电源就行了,四样东西如果都挑最一般的需要200左右,
若需要修 ...

另外还想请教下稳定的电源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下稳定的电源有推荐的吗?

我算了一下,I5 4660+B85M不加那种需要额外供电的显卡,这个配置的电脑大概最高功耗在270W以内。至少需要一个额定300W的电源,但是怕以后有升级什么的,电源输出功率不够用,又得换,所以建议一步到位,上一个400W-500W的电源,考虑到这块主板只有三相供电的,还有售价问题,稳定一点的电源的话,我选了几款,都还行,根据需要 喜欢哪个牌子买哪个:
额定500W全新的(京东价):
鑫谷GP600G               259元
安钛克(Antec)VP500   229元
长城 HOPE-6000DS     228元
首席玩家PRO500        219元

二手(淘宝的价格,基本上无保修到手还需要清理,预算够的话建议还是买新的):
航嘉 多核DH6 或者 航嘉多核WD400 78-90元
台达 DPS-600MB  138-168元
(这个是600W的,用料还不错,而且最近的台达换标翻新的电源很多,这个是为数不多直接能看的出来)
全汉 蓝暴S585  85元
(用料一般,但还是挺稳定的)
  安钛克 VP450P 80元

网友:
我看连机箱都不用要,挂墙上散热还好

网友:
你的5 4660?应该是4460吧?! 加ssd和机箱电源,基本OK了

网友:
建议买个好点的机箱,你可用一辈子

网友:
电源和机箱,还是要好点比较好,否则很容易出些莫明其妙的小问题的。SSD最起码也得上480GB的,作为PS缓存用;内存也最好16GB以上。

既然玩得PS等图形,有些钱还是必须花的。

网友:
去废品收购站,或者二手家电人那里,普通的配件都有的
电源350W 15元--------------航嘉,酷冷至尊等
好点的 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