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Inte Pro2500固态盘主控板+4贴29F32B08NCME2开卡成功

楼主(2019-06-14):
         前段时间在闲鱼60元买了个坏的英特尔2500固态120G,到手后是掉固件拆腾了一段时间,都是瞎拆腾。这个硬盘是SF2281主控,闪存是海力士H27QDG8UDA5R,在网上查好像没有人开卡成功的,在60A固件里没有这个闪存,只能拆闪存了。这个闪存在is903上速度感人,写入30m,读取忘了。2246en开卡能用,有点浪费板子。2246xt开卡成功,但不能格式化,也弄不明白。
    这段时间有个120g金士顿V300掉固件,主控也是sf2281开卡成功。怀着成功的喜悦默默地拿英特尔2500板子,继续拆腾一翻。虽然开不了卡,这个固态板子做工还是可以的,看能不能用其它的闪存焊上去开卡,但网上没找有人用这个板子开卡的。手上有4片29F32B08NCME2,查看了下60A固件支持列表,有能支持这个闪存4贴的固件。说干就干,植锡4片闪存一口气焊上,上电脑开卡,一次性开卡成功,没想到这么顺利。开卡过程和金士顿一样
       这个固态盘板子做工好,外壳也漂亮。手上有这个板子的可以贴其它闪存开卡,只要固件支持的闪存应该都能开卡。

网友:
手握pro2500 180g,这ssd是挺慢的

网友:
卧槽,pro2500的板子居然能开,我一直以为Intel的板子都是没法开的,早知道不把那块pro2500便宜扔了

网友A:
Intel原装盘也用海力士颗粒?我一直以为只用Intel自家的呢。我以前找坛友DIY了一个sf2281的SSD,16片tsop组成256G。
用了不到两周就开机BIOS认不到,有时候通电一段时间再重启电脑能认到,数据都在,系统正常,速度也正常,但有时候还是认不到盘。
找那位坛友修,说是固件问题,寄过去重刷固件,回来用了没几天还是老样子。
最开始用的是金士顿拆机板,我就想可能是板子问题,于是让坛友换了另外一个品牌的sf2281,做工比金士顿那块强多了,结果没几天又是老问题。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让坛友换了一块2246EN的板子。心想,如果再出问题就不折腾了,全做成U盘,也不玩SSD了。
结果非常好用,读写性能也比原来强不少,已经一年多了,从来没出过问题!
为了测试sf2281的SSD盘,我换过电源、换过主板(Intel和AMD平台都有),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难道是我和sf2281八字不合?

网友B:
Intel后期的板子不是不能开,是不好开,因为复位电路缺失了大量的连线(电阻),所以你短接rom口是没用的,如果有耐心上清空干净的闪存是没问题的,当然前提是你要有固件,Intel后期用的固件可能是60C或者更新的,这些固件60A里面是找不到的,所以只能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原装盘也用海力士颗粒?我一直以为只用Intel自家的呢。我以前找坛友DIY了一个sf2281的SSD,16片tsop组 ...

同样的颗粒上2246en速度快点,写入放大严重,总体上个人感觉sf2281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后期的板子不是不能开,是不好开,因为复位电路缺失了大量的连线(电阻),所以你短接rom口是没用的, ...

2500就是找不到固,原盘上的海力士颗粒速度也是渣渣

网友(2019-10-18):
请教一下这块板贴颗粒顺序是怎样的?贴满需要跳线吗?

网友(2020-08-23):
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掉盘了,但是短接还是不认盘,电压都正常,是不是要拆下闪存才能认盘

网友:
这批颗粒性能太差,我有一堆180的

网友(2022-07-05):
我的1153E、20329D、JMS578转接卡接上ssd卡后在win10 我的电脑里没有2281盘符,是不是ssd卡是坏的?谢谢

网友(2022-08-30):
20 nm 海力士 漏电问题不严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