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大灯拆机

楼主(2019-06-14):
大灯外观

大灯反面

把灯罩用螺丝刀撬下来

电路板,只有正面有元件

电路板背面涂油导热硅脂

大灯型号和功率,实测功率符合,国外品牌做工不错。

网友:
这灯啃定用得住,好大的吕散热器。

网友A:
贴片灯珠不错,好像类似飞利浦亮绚,倒装芯片微型封装。驱动方案像是线性稳流。

网友B:
这是汽车上面用的吧,39W功率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汽车上面用的吧,39W功率挺大的

工程车上使用的,电路板原件很少。做工很好。外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灯珠不错,好像类似飞利浦亮绚,倒装芯片微型封装。驱动方案像是线性稳流。 ...

测过电流,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和所标的功率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过电流,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和所标的功率接近

看上去有热保护设计,功率管温度高或者压差大,都会降低电流避免烧电路。我以前网购的自行车灯,和充电宝等,单片机纯软件线性方案,压差大后不降低电流,容易烧功率管。

网友(2020-03-11):
黑娃一枚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