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前段时间路过一个广告打印门店见两块电路板捡之

楼主(2019-06-14):
估计是广告牌打印机上的板子
这里还有块小板
小板上面的IC全打磨过
拆下小板的板子
好大一块散热片
散热器就为这俩服务的
63V  470uF电解电容
3QN208C
LM2575HVS稳压模块
APL1085场管
其他IC和元件
楼下继续

楼主:
这块板子是无刷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部分,大神们帮我看看怎么能让这块板子的无刷驱动部分独立运行谢谢!
LM2596S稳压模块
TB62209FG步进电机驱动IC
板子是双路步进电机设计其中一路空焊
无刷电机驱动部分
MC33035DW无刷电机驱动IC
这里是无刷电机和霍尔接线插头
六管驱动
F3205S 是颗55V  75A的场效管
F4905S是55V42AP沟道场效应管
是不是在MC33035DW芯片8脚11脚和地加一颗电位器就能独立运行无刷电机呢?如果是加多大的电位器呢大神们指点指点谢谢!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没有板子的电路图谁知道怎么用啊。板子上不是有个可变电阻,看看是不是接8脚11脚的。另外MC33035DW这部分是驱动像电动车的那种电机,电机里面有霍尔传感器能感应磁极角度的,板子上的CN17应该就是接电机线的,CN18应该是接霍尔传感线的。电机应该有三根相线和五根传感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板子的电路图谁知道怎么用啊。板子上不是有个可变电阻,看看是不是接8脚11脚的。另外MC33035DW这部分是 ...

那两个接头就是用来接电机线和霍尔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板子的电路图谁知道怎么用啊。板子上不是有个可变电阻,看看是不是接8脚11脚的。另外MC33035DW这部分是 ...

那个电位器我看了不是接8脚和11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位器我看了不是接8脚和11脚的

那你看11脚接的啥,8脚是电源正极。要么把电路画出来,要么把芯片拆下来重做电路。不然没人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11脚接的啥,8脚是电源正极。要么把电路画出来,要么把芯片拆下来重做电路。不然没人知道怎么用。 ...

这是多层电路板电路图不好画啊,11脚出去分两路走的没注意看接的啥明天好好看看

网友B:
谢谢分享。。。。以前我有一台3米宽度的喷绘机,没回本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以前我有一台3米宽度的喷绘机,没回本就坏了。。。。。 ...

还干过广告?

网友C:
这板子用料好差,芯片很多假货无刷驱动芯片也是假的

网友D:
芯片都被打磨了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吧,广告公司用无刷电机干嘛。

网友F:
这是刻字机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以前我有一台3米宽度的喷绘机,没回本就坏了。。。。。 ...

找厂家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用料好差,芯片很多假货无刷驱动芯片也是假的

这种板子做工我真不懂,无刷驱动IC没用摩托罗拉的用的是国产的这个不能说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都被打磨了

那块小板子上的IC全打磨了而且还是手工磨的狗山寨了,大厂出的至少是机器打磨然后还会喷砂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吧,广告公司用无刷电机干嘛。

设计是两路步进电机和一路无刷电机,实际只焊了一路步进电机的元件另一路空焊,也就是一路无刷和一路步进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刻字机驱动板

是打印机还是刻字机的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还能拆点东西做配件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