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行车记录仪黑屏维修

楼主(2019-06-14):
一台记录仪,正用着黑屏了,不开机,测量电池电压正常,供电正常,插充电器充电灯亮,待机灯也亮,按一下复位按键待机灯灭,再按一下开关机键待机灯亮,拔掉充电器待机灯会一直亮到电池没电为止,并且除了复位键之外的所有按键都不管用,像是死机了,已经排除屏幕背光问题,是主板不开机,目测元器件无损伤。求大师指点

网友A:
看你的描述,感觉是液晶屏排线问题,重新拔插一下,记得插牢,认真检查一下排线中间是否有折断的地方

网友B:
用手电筒照屏幕仔细观察,是不是背光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感觉是液晶屏排线问题,重新拔插一下,记得插牢,认真检查一下排线中间是否有折断的地方 ...

拍照屏幕都没有问题,并且换过屏幕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电筒照屏幕仔细观察,是不是背光灯坏了。

试过了,确定不开机,屏幕不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电筒照屏幕仔细观察,是不是背光灯坏了。

是主板不开机

网友C:
这是掉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掉固件了?

怀疑是,但是搞不到固件和工具

楼主:
有没有别的维修气思路的?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机子过热芯片遭殃了

网友:
坛子里面有个安霸的行车记录仪,99元,性价比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