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准备乐视手机pro3换电池,求有经验坛友说说经验

楼主(2019-06-14):
手上乐视手机pro3用2年多,使用一切正常,就是电池不耐用了,某宝买电池明天就到,网上看了几个乐视拆屏换电池视频,没干过觉得坛里高手多,请教些拆屏注意事项和技巧。。谢谢。

网友:
既然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胆大心细就可以

网友:
拆电池时,小心点,别短路了!

网友:
又是扣屏幕的!相当危险,建议先买个屏幕备着

网友:
仔细看拆机视频或者图片,对结构以及排线等做到熟知,拆机时胆大心细,不要相信大力出奇迹~

网友:
换电池很简单,我的乐视1经常拆的,昨天还线刷机了,把串号和wifi  mac地址搞丢了,今天搞好了

网友:
只要细心,电池还是好换。最好不要用金属的东西去捅电池。捅破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手上两台pro3,拆拆装装很多次了,pro3主要不能把屏拆坏,其他都非常简单。

网友:
一定要加热屏幕,加热时间要够,温度要够,我拆乐2 换屏幕就把原装屏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