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质量还不错的蓝牙音箱----欧西亚ZP388

楼主(2019-06-14):
淘了几个蓝牙音箱,体积最大的就是这个欧西亚的,声音挺大,在户外用都完全足够,音质也还不错,在淘宝搜了一下,最便宜的一家店都卖499,价格可能虚标,拆开看看到底怎么样吧!

外观:
左边的胶皮缺失,影响不大

开拆;
拔掉右边的胶皮就能看到里面的螺丝,拧掉两边的螺丝,就能拆开了

两个喇叭,中间是无源振膜

楼主:
拆开看里面的做工还不错,虽然不懂电路板上的芯片怎么样,看细节都处理的不错,比如套线上的两个大磁环和固定电池的压板等,比一般的山寨货还是好多了,只是一直搞不懂这蓝牙音箱带NFC功能有什么用?

网友:
不错,还可以当枕头

网友:
里面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
还有磁环,细节做的不错。

网友:
感觉价格最多200

网友:
NFC用来配对的。。。

网友:
外观太像枕头了

网友:
看辐射器,这音箱低音应该不错

网友(2019-11-30):
户外出行聚会的时候用用非常有必要,可以增加气氛!

网友:
内部做工和用料确实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