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入坑-Qualcomm Quick charge3.0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6-14):
随前帖打包一起来的,周身没有参数和生产商信息,只有2个内容一样的小标贴,印着“Qualcomm® Quick charge3.0”,大概是高通 快充3.0的意思吧,挺唬人。当时撸,主要冲着这个3.0标识,想见识一下,万一意外捡漏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将拆机折腾过程分享一下
很轻,大致的大小

铜脚

看下原主所说的不能带载程度

电流加到0.35A时,就歇菜了。歇菜后0.2A都带不起,真的有病。

这些是铁质的

主板正面,元件不多。没有抗EMI设计,没有NTC或保险电阻类抗浪涌元件。

输出1个固态,容量不大。817光耦

Y电容,输入π滤波,输入电解总容量不小15μ×2

背面

高压区

低压区

发现地雷,以为能捡漏了

g极驱动脚直连无字场管的S极了,飞线的形态也随意,明显不是原设计

拆除

通电试,带载好一点点,忽略不计。

继续看,g极应该是独立焊盘,明显被焊锡粘连了

RS19处,还缺个g极驱动电阻

清除焊锡粘连,下面果然是独立焊盘

没估值根据,旧网卡拆个电阻

重新焊好

这次好些了,可以加到1.5A,不料2分钟后又黑屏重启。重启后,减小电流至0.2-0.3A,仍然是数秒后关断输出重启。貌似热保护,立即断电触摸低压区元件,只有场管有点烫手。

网上搜到有直驱g极的无说明电路图,莫非场管开通不足?干脆直接短路RS19再试,结果还是没有改观。场管型号不知,也没有合适替件试,其它芯片更是没有,漏是捡不成了,收藏吃灰。

主要是拆了见识,所谓修只是顺便瞎试。远超自己能力的事,出现这个结果,既不奇怪,也不纠结。
谢谢你路过!

网友:
你那个充电头,像是es(技术试做)产品

网友:
建议你把场管拆掉,看看下面的线路。

说不定8脚的管子不是单管。

网友:
谢谢分享。。。。漏网之鱼,抓不得。。。。。

网友:
奇怪的充电头,任意维修过?

网友A:
那电阻应该在十几到二三十欧范围

网友B:
看来是开发过程的样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开发过程的样品,

开发样品无需打胶吧?

网友D:
目测MOS管并不是没有字,而是封装画反了,把MOS管底部朝上焊。依据是所有SOP-8的MOS管,栅极都是4脚,这里PCB栅极走线接的是1脚,明显画错了,只能反装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发样品无需打胶吧?

当然要打胶,样品也得按标准工艺制作,另外这类样品是需要做全功能测试的,我之前在大叔那淘到过这样的,还有热电偶线用502粘在上面的,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修啊,同步整流控制ic没有损坏的话mos可以用vs1h16as  100v 8.5a 22mohm , 控制ic挂了可以直接改ss34两颗并联整流,就是效率低点儿,不过用在qc3没问题,这个充电头看变压器20w没问题的,另外那颗mos应该是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阻应该在十几到二三十欧范围

从0到1兆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MOS管并不是没有字,而是封装画反了,把MOS管底部朝上焊。依据是所有SOP-8的MOS管,栅极都是4脚,这里P ...

嗯~

网友:
这个确实不像是量产品

网友:
黑屏估计是过温保护了,这单片的驱动,电流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