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OPPLE,阳光三款3W的LED灯拆解

楼主(2019-06-14):
下图是标题顺序拆解。总结,OPPLE的电路看起来不错,整体做工不错,不过没有散热铝板淘宝价2.9。雷士的灯珠太少,电路比较传统像草帽筒灯一样淘宝价3块。阳光的电路变压器都没有,成本控制很好,壳子胶水粘起来,灯罩遇热有脱落隐患淘宝价3.5。

网友:
阳光那用的是非隔离驱动 那个热缩管保的就是电感,

网友A:
大拇指光荣负伤, 要好好休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拇指光荣负伤, 要好好休养。

刚拆洗衣机地漏划的

网友:
阳光用的接插件,感觉最好

网友:
灯珠少的雷士可能寿命最久,毕竟这种灯泡的散热结构因为成本的原因都缩成了一片铝板,多数故障都是闷烧坏掉

网友:
灯珠跟电容同一块板的容易热坏。

网友(2020-02-22):
感觉还是雷士的灯泡实在一些

网友(2020-11-26):
谢谢博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做工还是雷士比较实在了,用料也算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