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迅捷fw300r路由器 并加散热片 打孔 又拆了个tplink 886n新的

楼主(2019-06-15):
天热了买了将近8年的路由器  近期出现了频繁无线掉线现象。暴力拆了外壳加装了便宜的散热片。同时顶盖为了防尘美观原装是密封的,直接手电钻打孔。

听说这个型号有许多版本。我这个老机器应该是没有缩水。电路板比较饱满。买的时候刷了tplink什么固件现在也全忘光了。

楼主:
tp这个886n的  内存好像也集成到cpu里了。发热量比七八年前的fw300r小很多。(指示灯只剩一个 全缩水了) 背面这个金属板是散热用的?

网友A:
电容换了吗?估计电容也不行了,tp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换了吗?估计电容也不行了,tp通病

这个老的 迅捷fw300r没换任何东西 可能运行时间不长 大部分时间是关着的。 有个腾达的电容已经废了,无线很容易断。

网友(2019-07-19):
关键是换散热了 故障好了没有

网友B:
新的886是双频,这老板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886是双频,这老板缩水

是吗?没看到886n有双频的啊

网友:
其实是tp垃圾,886nCPU并不垃圾,这U能超频到1ghz性能也很强大,无线性能更不必说,但这缩水了ram的CPU实际使用性能也一般了,v5之前的可以改ram的硬改64后刷op超频1ghz换电容加正面散热片后背散热加硅脂后性能爆棚,网口做百兆载测试时候手放散热片上刚刚有温感,无线性能也是相当牛!886其实单讲CPU并不差!只是tp做的有点寒碜了!

网友(2020-04-20):
只不过是网口灯集成进rj45接口了,怎么老有人说这是缩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tp这个886n的  内存好像也集成到cpu里了。发热量比七八年前的fw300r小很多。(指示灯只剩一个 全缩水了)  ...

16年10月出厂的886

网友:
2T2R,本来2根天线就OK了,非得整成3天线来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