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闪迪MP3 拆解 纪念一下 OLED屏坏

楼主(2019-06-15):
纪念一下小闪迪mp3,转一圈回来不显示了,OLED屏幕,主板正常,此款mp3播放器可谓性价比出众,安装第三方rock box系统后,简直神一般的存在,功能强大,结构简单,无损播放器,收音机,录音机,闹钟,游戏机,超强自定义设置,内置闪存,另外最大支持32G内存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我也有一个,哈哈

网友:
这款音质不错。就是屏幕不好

网友:
OLED 这玩意很不靠谱.
我有个蓝魔V7,,当年很喜欢的机器.放了几年也是OLED坏了.

手机上的 AMOLED 也一样,显示色彩感觉不如IPS屏,用久了还有残影.

网友:
好像手机的OLED有烧屏问题,万一碰裂内屏修起来很贵。

网友(2020-07-11):
我好像也有个一样的机器,用料还不错了,最后还是扔掉了

网友(2021-05-07):
我有一个突然不开机了,强制重置也没用了。。。

网友:
我有个iriver的也是这种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