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变频空调mos管烧毁

楼主(2019-06-15):
奥克斯变频空调外机主板mos管烧掉了,型号是:IXXH30N60B3D1,我找不到一样的。请问有没有常见能代替的?

网友A:
600V30A的IGBT,带阻尼二极管,可代用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V30A的IGBT,带阻尼二极管,可代用的太多了

能不能具体说几个常见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V30A的IGBT,带阻尼二极管,可代用的太多了

或者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
型号是30N60的IGBT,30A600V,带不带阻尼没查,你如果想用回这个牌子的,可以搜索IXYS   30N60,某宝一搜一大把。换的时候也要注意看看驱动电路部分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3-01-15):
注意看看驱动电路部分还有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3-02-21):
我的无刷电机驱动mos管烧了2个,经查电路 ,前级的驱动线路上的电阻和三极管也有烧毁的。楼主代换时,一定要查看测量一下前级电路里的元件,可以在线测量,有的是烧断路了,有的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