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还好偶的珠宝称没问题,不用改了

楼主(2019-06-15):
上次看了@qurt 大婶改进珠宝称的帖子,这次用称的时候特意试了一下
还好背光不影响称重显示数值,传感器也不是超额用的

外观都差不多

称魅色C1空重

灭灯时数值没变

加节电池

背光亮仍然没影响

标称最大200g

拆开检查传感器

铝支架+电阻应变片

貌似传感器是300g规格的
降额用在测200g上没问题

顺便再看下板子
和大婶的有点不一样

牛屎主控

这个应该是24C01一类的eeprom

好这下放心了,称偶的“宝贝”不会少了克数

网友A:
这种枰会突然无故的坏掉。

网友B:
M币花不完?扔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枰会突然无故的坏掉。

嗯嗯,用料、做工差
不过好的也会突然挂的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一般用用吧,真需要估计还是需要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币花不完?扔点过来

关键是木板不恢复代购业务嘛

网友D:
貌似元首这个比我那个好,我那个连外部校准的eeprom都省了,校准玩一扣电池就复原,传感器还超标使用,唉。。。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E:
这是楼主用来称金戒指的么

网友F:
珠宝称有了,就差珠宝了。

网友G:
这个会不会自动冻数。
我有个类似的很讨厌,会自动冻数,想称取点东西难死。

网友H:
记得说是点亮背光,影响牛屎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一般用用吧,真需要估计还是需要好点的

当然只能一般用用哦,难道真拿它来交易珠宝

网友I:
泡茶时称个茶叶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元首这个比我那个好,我那个连外部校准的eeprom都省了,校准玩一扣电池就复原,传感器还超标使用,唉。 ...

那偶就放心了,20几没白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楼主用来称金戒指的么

金戒指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珠宝称有了,就差珠宝了。

哈哈哈,玻璃珠子倒是有不少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会不会自动冻数。
我有个类似的很讨厌,会自动冻数,想称取点东西难死。 ...

这个不会,一直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记得说是点亮背光,影响牛屎电压了

是这样的,基准变了,测量值就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泡茶时称个茶叶也不错~

不用称这么精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