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精简功能——拆修品胜充电宝

楼主(2019-06-15):
这个充电宝是带接入220v功能的,可是我不喜欢220v
,还是用电脑给它充电舒服!于是阉割掉这个功能

这是原结构

净身后的结构

充电部分,这个应该是好的,可是也没有用了

电路好紧凑

顺便看看板子全局结构

这里有个芯片

背面

巨无霸电芯

装好,发现输出时有时无,原来是这个接口脱焊,主人才扔掉了
别处估计没毛病

补焊一下,这个焊点我还能应付,再小就不行了

装好

输出分1A与2A

7500mah的,就是外壳撬坏了,哈哈,下次就有经验了

充点,输出测试都正常了,最近打算把手里的充电宝都修理一下
先从这个开始!

网友:
为啥要精简呢?电脑充电慢的要死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外壳白色的,大锤拆解时把开关变压器给震碎了

网友:
巨无霸电芯不错,真的有7500mah吗?

网友A:
26650电芯吗?以前品胜的26650电芯都是5000容量,怎么升级7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650电芯吗?以前品胜的26650电芯都是5000容量,怎么升级7500了

不是,比这个还大

网友:
这是要开始充电宝系列贴一二三了

网友:
越来越大了

网友:
如果有合适的长方体大单体电池,把里面空间都利用上更好,好像能继续提升到1万毫安时。我以前买过旧的,电源部分故障,还好不像自停充直接4.2V,有独立充电管理,烙铁烧开孔,弄一根废旧数据线凑合用,只是多跟尾巴样子不太美观。

网友:
品胜的充电宝我也有好几个, 质量还不错

网友:
电池比较大啊

网友:
这体积赶上手雷了

网友:
这用料,做工,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网友:
Φ额因责吼……Φ额因责吼……

网友:
感觉不是26650  32650的迈科3.7v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