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炸机了。。工地上的大疆御Pro,摔了

楼主(2019-06-15):
工地上的大疆御Pro炸机了,降落过程中万幸被树枝,树叶缓冲了一下,主机体没事,但是螺旋桨4副 的叶片全有破损,外壳子破了一处,云台也摔出问题了,摄像头能用,但云台电机一直提示警告说 云台启动受阻,,,它自己一直转来转去,,,没法进行调整摄像头角度,只能定镜头拍照。。。和项目负责人一汇报,很干脆的说坏了就修,不搞定镜头,下午就走顺丰返厂维修。。。。。
于是700多花下了,替换了配件,加购了2对桨片,,挺好,下午试试飞一下看看大疆维修效果如何

网友:
航空事故,为什么这么大事故新闻没有报呢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不算惨

网友:
迫降成功了哈

网友A:
就不能研究一下放坠机的东西?缓冲气囊或者什么的!

网友:
以为换了换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研究一下放坠机的东西?缓冲气囊或者什么的!

这个想法好比在客机上准备降落伞一样,可行性非常低,成本还会增加很多

网友:
炸鸡就尴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好比在客机上准备降落伞一样,可行性非常低,成本还会增加很多 ...

话说这就是客机厂商不作为,垄断和利益趋势得出的不装降落伞决定,不是科技无法实现,是厂商不作为,虽然听起来一飞机的一二百人跳伞是件非常可笑的事但和人的生命权相比那又是多么渺小的付出,一死就是一飞机一死就是一飞机,还不警醒么!我敢说私人飞机上肯定有机型给配降落伞!这就是没有竞争两家三家独大结果,自己说啥是啥,在前些年还有报道说做分体客机的,机翼驾驶舱可以自己独立和客舱分开的,客舱就像集装箱那样可以拆卸,遇险时客舱可以独立分开伞降,这就是垄断的结果,他说啥你信啥,我不是愤世弃俗,只是觉得这是厂商的套路并不是科技瓶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就是客机厂商不作为,垄断和利益趋势得出的不装降落伞决定,不是科技无法实现,是厂商不作为,虽然 ...

放了降落伞,高空跳伞很危险,低空时候,降落伞无法打开,开启方法不对,定位不好, 次生灾害,所有问题又都来了,而且,跳伞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门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了降落伞,高空跳伞很危险,低空时候,降落伞无法打开,开启方法不对,定位不好, 次生灾害,所有问题 ...

我虽然没试过也不懂,但这好像也就是再多一个辅助设备的事吧!高跳低开或者飞机有条件降到低点高度再跳呗,再或者像那个集装箱方案一样客舱自动伞降呗!总会有方法的,现在的瓶颈根本不是科技,全是人为因素,厂商不作为!

网友:
20年前就有过集装箱式的降落伞方案了,受到高昂成本和技术难度的双重困扰。任何不计成本的发明都无法市场化,飞机生产厂家宁愿花钱做好备份冗余也不愿意干这事。不管你承认与否,生命是有代价的,谁的生命都这样,无非是价格高低的问题。
空军一号上也没这东西,所以并非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没试过也不懂,但这好像也就是再多一个辅助设备的事吧!高跳低开或者飞机有条件降到低点高度再跳呗 ...

据说没经过培训的人,跳伞死亡率90%。客机可是在万米高空飞行啊,已经大大超过一般跳伞条件了

网友:
很多年前在《航空知识》这类杂志上看到了集装箱式的客机降落伞方案,相当于可分离式客舱。通过爆炸螺栓等方式实现与机体的分离,发生意外时可以从机体中独立出来,增加逃生的概率。但一来这种分离式设计会增加复杂性、降低可靠性,重量也会大幅上升,本来可能载客300人的飞机安装这套装置后可能只能载客150人了,飞机票价格因此大幅上升,旅客并不见得愿意。二来这个分离式的集装箱非常重,需要数只降落伞甚至需要反冲发动机才能安全着陆,但怎么控制着陆地点是个大问题。比如在海上,这么重的一个东西掉下去,没摔死却被淹死,仅仅多活了几分钟还是提心吊胆加天旋地转,想想也没啥意思。如果给每位旅客准备单独的降落伞,那就得考虑在不同高度跳伞的生存概率了。高度过低,降落伞还没打开就摔成肉泥了、高度过高,低温就能将人冻成冰棍。就算高度适合,失事状态下的飞机怎么控制飞行姿态,在失速甚至短暂失重的情况下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让一帮惊慌失措的菜鸟在几十秒里掌握跳伞逃生的基础知识?
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客机上装备降落伞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再想想,军机失事的跳伞生还率其实也不高,更不用说没经过任何训练的普通人。还不如死在一块,至少收尸队比较容易找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没试过也不懂,但这好像也就是再多一个辅助设备的事吧!高跳低开或者飞机有条件降到低点高度再跳呗 ...

补充一句,现在比较新的飞机(737max系列除外,这个是老机器升级的,不算),高空中丧失动力滑翔也能比较安全的着陆,本人不咋出门,不太了解这个,咱不抬杠昂,

网友:
我这边公司出的测绘用固定翼无人机顶上就一个降落伞,迫降时打开~旋翼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大疆的机器自己炸的话维修是免费的吧(保修期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就是客机厂商不作为,垄断和利益趋势得出的不装降落伞决定,不是科技无法实现,是厂商不作为,虽然 ...

这事真的不是不作为,还是不要过多的阴谋论。
飞机上每个座位底下都有救生衣,防备落到水面之后的救生,但是对于陆地迫降确实无能为力。非专业跳伞运动员,在客机上高空跳伞最后连个全尸都没有,,不跳伞的话还有一定几率生还的。客机不是战斗机,半开放式的机舱,能弹射。即使飞机平安落地之后,出舱门都得排十分钟队,还得让头等舱商务车的人先走,万一在高空需要开舱门,还不得出踩踏事故 啊

网友:
原来三轴稳定器云台走线好复杂,一排好几十根线,优点是云台能迅速归位,缺点每颗电机有位置传感器结构复杂。手持式的三轴稳定器更复杂,好像有些航向轴电机带电刷,可以360度任意转动,避免导线缠绕断裂。网上大多数开源三轴稳定器云台,无刷电机没有位置传感器,走线简单,缺点开机需要晃动几下,校准陀螺仪芯片几秒才能正常用,没有回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没试过也不懂,但这好像也就是再多一个辅助设备的事吧!高跳低开或者飞机有条件降到低点高度再跳呗 ...

光用嘴说当然容易了,退一万步说就算能实现,飞行成本大幅度上升,上海飞北京飞机票10万块钱,你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