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电子负载输入电压太高烧mos的问题

楼主(2019-06-15):
结构就是运放+nmos
NMOS用的75n75
参数是75安75v
但是调到5a之后,电压上到15v以上mos的ds立即损坏短路,论坛里大佬做的都可以上到几十V,为啥我这个很低电压就坏了?
原因是什么呢?

------------------------------
5a 10v的时候,管子发热量,只有55度,并不高啊,上边哪一个发热源是2R的检测电阻,温度也是五六十度温度是准的
pt100测量得到

如果是小电流,那么直接30v,也没问题

网友A:
散热不行吧。
15V×5A都75W了。风冷有压力。
我用水冷,也是75NF75,MOS管泡水里。20V超过90W也是击穿。水的导热不均匀。局部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行吧。
15V×5A都75W了。风冷有压力。
我用水冷,也是75NF75,MOS管泡水里。20V超过90W也是击穿。水 ...

那看起来我这也是过热导致的损坏了
估计就是正常现象了
谢谢哈

网友B:
MOS没加硅脂,或者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没加硅脂,或者是假货

所以你的意见也是过热损坏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你的意见也是过热损坏啦?

很有可能。另外这个55度很可能不准,因为万用表测温探头是圆的,和热源不能很好接触。我的实测是垫导热硅胶垫片再测热源,温度约增加十到二十度。

网友C:
75瓦风冷应该没问题的。降低电流来升高电压看看。我对这些元件参数电路不懂,只是自己用的电动车控制器拆的管子能上一百二十瓦。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另外这个55度很可能不准,因为万用表测温探头是圆的,和热源不能很好接触。我的实测是垫导热硅 ...

准,pt100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瓦风冷应该没问题的。降低电流来升高电压看看。我对这些元件参数电路不懂,只是自己用的电动车控制器拆的 ...

我也测试了,小电流比如0.5a 30v也没问题的

网友B:
不是探头不准,而是探头是球状的,和发热物体是点接触,热传导不良,探头上的温度其实是低于热源不少的。

网友D:
PDF里有这么一句
The TO-220 package is universally preferred for all
commercial-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t power dissipation levels
to approximately 50 watts. The low thermal resistance and
low package cost of the TO-220 contribute to its wide
acceptance throughout the industry.
大意就是TO220这个封装的耗散功率只能跑到50W左右
220封装的暴力牛管还有很多,不过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做开关管还好说,做电子负载完全跑不出本来的性能,就不提了
其实做大功率电子负载,功率管我感觉还是用TO-247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探头不准,而是探头是球状的,和发热物体是点接触,热传导不良,探头上的温度其实是低于热源不少的。 ...

我又测了一遍上边的热源是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测试了,小电流比如0.5a 30v也没问题的

图片上的散热片看起来是奔腾3、奔腾4用的。加风扇,加硅脂,也只能给50W左右的热源散热,你的MOS管负载5V15A,超过了50W,而且没风扇没硅脂……必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的散热片看起来是奔腾3、奔腾4用的。加风扇,加硅脂,也只能给50W左右的热源散热,你的MOS管负载5V ...

所以你的观点也是过热损坏。。大家都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然后抽时间再增强散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F里有这么一句
The TO-220 package is universally preferred for all
commercial-industrial applicat ...

大佬看的很仔细哈,我回头再翻翻文档
247封装看起来确实大一点
把220的散热片包了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你的观点也是过热损坏。。大家都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然后抽时间再增强散热试试 ...

不过奇怪的是热成像仪测出来只有50多度,这就很奇怪了。建议测一下MOS管金属散热片部位的温度,不是正面的黑塑料。金属部位如果50多度的话不应该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奇怪的是热成像仪测出来只有50多度,这就很奇怪了。建议测一下MOS管金属散热片部位的温度,不是正面 ...

因为我降电流了,不然的话...

昨天晚上,我也是傻傻的烧了十几个管子,才发现,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降电流了,不然的话...

这就对了。我看了一下STP75NF75的文档,芯到壳热阻0.5℃/W,也就是说75W的功耗,温差为75W*0.5=32.5℃,那么管芯也就是100℃不到,离上限175℃还差得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对了。我看了一下STP75NF75的文档,芯到壳热阻0.5℃/W,也就是说75W的功耗,温差为75W*0.5=32.5℃, ...

嗯嗯,懂了,还是得仔细看手册啊

网友:
你这个散热不行,好像还没有风扇,3205用热管风扇散热90W,100W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