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丝做采样电阻的可行性

楼主(2019-06-15):
昨天晚上折腾了一下恒流电路
水泥电阻发热严重,字都烧没了

现买别的也来不及啊
所以用5平方锰铜丝做了一个100毫欧的采样电阻

然后又做了一个0.5平方的100毫欧孟桐采样电阻
然后在焊接的时候,我在想,焊锡会不会影响采样电阻的阻值?焊的靠里了,靠外了,影响如何呢?
然后看到桌上的0.8mm焊锡丝

绕个圈
合格

装箱

而且焊锡丝熔点低,还可以顺手当保险丝不过就是在焊接的时候,会损耗一点
解决办法,就是把焊台温度调低,200度左右,焊上

网友A:
焊丝是不是空心带助焊剂的,如果有使用时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丝是不是空心带助焊剂的,如果有使用时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但是焊锡丝很软,被拉伸之后,单位长度电阻就变化,所以,还是不大好处理

网友:
焊锡丝不同温度下电阻值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