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EA1751T加运放和431组合的开关电源改电压(已成功)

楼主(2019-06-15):
这电源是LED电源,输出40V固定电压,电位器是可调电流功能,现在想把电压改低用到别的地方,无奈知识量有限,看不明白,主芯片是1751T,带pfc和各种高级功能的主控,光耦次级反馈是L2904双运放加431输出2.5v基准电压参考的组合,已知431是短接阴极和参考极后输出一个2.5v基准电压应用,不是控制电压上下拉电阻的那种应用,运放的一路通过跑线发现是和电流控制的可调电位器连接了,另一路跑不明白,水平有限,灯泡电工刚学会爬还不会走呢,遇到了一个需要跑起来的东西整不明白,不知道电源控制电压是怎么实现的,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有芯片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5fedf08783d049649b6658fb?sfr_fb=0),和典型应用不同,次级多了运放控制电流的一些东西!@衡水家维

网友A:
非常漂亮的电源
运放的控制,一般是一路电压反馈一路电流反馈。看看输出正都有什么电阻分压给运放的输入端了,那就是控制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的电源
运放的控制,一般是一路电压反馈一路电流反馈。看看输出正都有什么电阻分压给运放的输入端 ...

谢谢,有电阻我在理理线路看看

网友B:
电源做工不错,散热片好像被抠掉了?

网友:
这个改电压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做工不错,散热片好像被抠掉了?

是,有个外壳,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的电源
运放的控制,一般是一路电压反馈一路电流反馈。看看输出正都有什么电阻分压给运放的输入端 ...

已经找到,电压真的是随便调,可以调到二十几伏,用了三个4.7k电阻串联得到了需要的电压,非常感谢,就是运放另一路控制电压的!最后找了个15k的贴片电阻装上测试没问题封了704

网友C:
来晚了,这边的@不明显,
看不明白,次级那边找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晚了,这边的@不明显,
看不明白,次级那边找取样

找到了,也是有上下拉电阻的,非常完美!上下拉电阻给了双运放的一路,另一路是电流控制,理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也是有上下拉电阻的,非常完美!上下拉电阻给了双运放的一路,另一路是电流控制,理清了 ...

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2-09-21):
和我现在手头的电源类似,输出侧也有两个运放。
华硕笔记本的19v4.74A电源。
我想把PFC扩流,拆掉了原来的电感,重新绕了个大的,还有mos管也拆了换大的,挪到另外一块板子,再分流到电源里供自带的反激电源。
还没有完成,等完成再分享。

网友(2022-12-02):
个头小,功率够用

网友D(2023-05-04):
楼主能不能帮我测测tea1751t的9脚接380v电容正极的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少,手上正好有个tea1751t方案的电源在修

网友:
都是高手啊,羡慕中

网友(2024-08-20):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帮我测测tea1751t的9脚接380v电容正极的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少,手上正好有个tea1751t方案的电源在 ...

分压出来是2.5V, 内部基准。我这颗电源上分压是3.2M + 3.2M + 2.7M, 下分压是60.4K
要自己推算一下, 每个电源设计都不一样, 大概是几兆欧这个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