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蓝牙音箱换开关,修得真难看!

楼主(2019-06-15):
这个山水E19蓝牙音箱的电源开关断了,是个6脚的贴片拨动开关,本来想原样修复的,淘宝了一下常买的几家店都没有合适的开关,于是有了这次难看的维修。

楼主:
难看的要死,

网友A:
有就比没有强

网友B:
开关太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太大啦。

先用着,然后佛系买开关,啥时候遇到合适的开关就给它还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就比没有强

嗯呐,先用着。

网友:
没有配件,能用就行啊~

网友:
厉害啊,没热风枪也能拆这种小开关很强大

网友(2019-12-11):
就不能换个小一点的开关吗

网友:
各种各样的小开关我是备了一盒子,每次买东西看到手头没有的都会带一些总想着哪天会用上

网友:
用烙铁拖加焊锡拖就可以,不用弯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