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能48V20AH用西普尔冲满电,充电口测电压53.5V,加速时掉到47.5正常吗?

楼主(2019-06-15):
新天能48V20AH用西普尔充电器
电池用了大概5天(每天基本上是6km多)几乎用完了,昨晚带娃出去玩回来感觉动力不大了,回来用万用表测充电口电压,不动是46.4V,加速就掉电到42.5V(起步时转把拧到底时)

晚10点多开始冲,冲到今天早上快10点才转灯,

冲满电,充电口测电压53.5V,加速时掉到47.5V(起步时转把拧到底时)

是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电池上的日期好像是20190506,购买日期是20190522,已经焊上了,购买当天装上后有80%电,但是一加速就掉电,以前换新电池没有这个现象,车是绿源的,用了4年多。

有没有可能是线路老化?

网友A:
感觉掉太多了,我一般满速上坡也就掉1v不到,估计电池老化内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掉太多了,我一般满速上坡也就掉1v不到,估计电池老化内阻大了

刚买不到一个月的天能电池,难道是买到二手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买不到一个月的天能电池,难道是买到二手的了?

应该是翻新电池。

网友C:
电池充满电 怎么说也得有50多伏电压。你这46伏 显然是不正常 。看看电池是不是坏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翻新电池。

感觉的确像,刚买那天就感觉加速掉电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满电 怎么说也得有50多伏电压。你这46伏 显然是不正常 。看看电池是不是坏了一块   ...

说错了,是电用完测充电口是46v多,充满后加速掉电到47.5

网友:
用光后拆开量下每节电池电压,看看有没有明显不平衡的,再充满看看每节电压

网友:
电瓶车电池拿去做放电,20AH的电池20A放电应该在60分钟左右,要是时间不够,就是不足荣,有质保的,一年内可以换新。

网友D:
电池肯定有问题。充电器好像也有问题,插电空载应该有接近5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肯定有问题。充电器好像也有问题,插电空载应该有接近56V

充电器是二手西普尔自己组装的,空载输出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是二手西普尔自己组装的,空载输出0

空载0,是因为这种充电器有防反接设计,必须接上充电电池且极性正确,靠电池提供的电力,接通充电器输出线路中串接的可控硅元件(相当于电子开关),这时充电器和电池就联系上了。空载状态,可控硅未能导通,虽然充电器插着电,但有电输不出来,所以是0。要查只能拆开查空载(可控硅前测量电压)和带载情况,但里面有危险电压,没基础和安全知识不建议试。这里只是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并非怂恿你冒险,凡事循序渐进,没把握的事,责任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0,是因为这种充电器有防反接设计,必须接上充电电池且极性正确,靠电池提供的电力,接通充电器输出 ...

嗯,明白,感谢,这个电池充满电空载53.5v,感觉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明白,感谢,这个电池充满电空载53.5v,感觉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器问题 ...

排除电池质量问题后,如果刚充满的48V电池组,空载电压仅53.5V,那充电器肯定有问题。即便是老化衰减、内部自放电严重的电池,充满后拔除充电器的当时,空载电压都应在55-56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电池质量问题后,如果刚充满的48V电池组,空载电压仅53.5V,那充电器肯定有问题。即便是老化衰减、内 ...

谢谢,看来是充电器问题了,有没有好的充电器推荐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是充电器问题了,有没有好的充电器推荐一个

没有特别关注过,真货西普尔、特能的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特别关注过,真货西普尔、特能的都不错。

打算入绿源的

网友:
充满是53.5V,也不应该掉电这么厉害,除非加速太猛,一般电动车不推荐这样操作,会损坏电瓶的。转灯电压是53.5V的话就低了!
更换充电器试试吧,我曾经遇到这样,原装电池不错的,更换电池后,感觉不行,后更换了一个充电器,作用不大,整体感觉,续航不行,加速不行;感觉车老化,和新电瓶的缩水,都有关系。

网友:
看你是什么电池,锂电还铁锂,多少安时,多少C
放电,电车主控是多少W的,要这样才能判断问题

网友(2020-07-20):
同样的问题,48v12a,换了超威不到两个月,充电大概四五次,今天早上充满转绿灯,拔下充电头,充电口测量电压53.5v
感觉不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就算是内阻大,自放电快,也不能这样吧
西普尔充电器,爱玛原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