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现在很多25芯片是bga24的,做个翻盖座,bga24转dip8方便点

楼主(2019-06-15):
现在很多25芯片是bga24的,路由,机顶盒等很多设备都是这种封装了,干脆做个翻盖座方便点
拆拆焊焊的,不知那次芯片就挂了

1、盖板
先将塑料压片对一下盖板的白框,要比白框小一点点,要是压片大了请自行用剪刀剪一下

正好贴在白框正中就行,压片背面是双面胶,撕开就可以粘了

同时把薄的磁铁压入圆孔中,要是松了就垫点白纸
盖板到这里就准备好了

2、组合座架
这个要点耐心,需要将弯角排针装入板上的孔中,对齐的过程会松动,所以要慢点
主要是利用直角弯着的特性,只要穿上了就能压紧锁定直角了

组装的时候看清底板的方向要和上板对齐,一般同一面都会有芯片标记的,对上就行,这一步一定要谨慎,不然焊上就拆下就麻烦了
焊接前在对一下是否有误
用平口钳剪掉背面长出的针,剪前用手压紧,齐板剪断

用焊锡焊一下,焊的时候也要压紧

侧面也一样做法,最后正面也是
然后焊接架子内部的8个焊点,使架子基本保证4个脚在90度
装上那个长的磁铁,记得别搞错极性,把盖板放上试试

穿上铜柱,对齐焊接

翻动试试看卡涩没,卡涩就是没对齐,重新用烙铁焊一下

3、装探针
这部一定要小心,探针比较小,用镊子时小心点,别把探针夹飞了
装的时候不要用蛮力,轻点,装歪了肯定下不去的,正好对齐的话放进去很轻松

装的时候可以从侧面看到针是否对齐

装针的时候,放芯片这边的针尖一定要低过限位板,这样放芯片时就不会跑位,这里我们利用压片的厚度在限位框里,正好

确定针都装到位了就可以焊接了,焊接时一定要多加点助焊剂,焊盘间距非常小,0.2mm这样,焊接后仔细看看有搭焊没,在用万用表量一下相邻针间短路没

4、焊排针
排针要焊底板这面,里面够不到了的,为了美观需要把排针塑料压下再焊,焊好后再压会原位

焊好后就可以上机测试下了

放入芯片先用手指压一下,明显感到有弹力,没卡涩就可以了
要是卡涩,请检查下限位框是否比芯片小或者有地方卡住,用小刀将卡住的地方刮一下不卡为止

放入后比板面要高出一点点,还在允许范围

放341上试试读写

插上编程器刚刚好

软件检测到型号,w25q64bv之类,反正id差不多的封装不一样而已

来一遍擦写校验

看来没问题的

网友:
厲害了,
這個要自己有CNC才可以做到吧?

网友:
这个很有创意了

网友:
牛逼,自制bga测试座

网友A:
闪存还搞成BGA封装,明显是想增加刷机难度不想让俺们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还搞成BGA封装,明显是想增加刷机难度不想让俺们折腾

bga的闪存在很多年前的modem里就已经有使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还搞成BGA封装,明显是想增加刷机难度不想让俺们折腾

当年mtk的山寨机就有25系列的闪存

网友(2023-12-26):
这个确实省了好多事

网友:
这个nb,第一次见手搓芯片的烧写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