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大牛过来看看,是车子老化,充电器不行,还是新买的电池是二手的

楼主(2019-06-15):
新天能48V20AH用西普尔冲满电,充电口测电压53.5V,加速时掉到47.5正常吗?

帖子在上面

估计今天周末, 没有多少人看

马上618了,不知道是去入手充电器还是找卖电池的

网友:
换电池吧,拆开电池量一下各组带载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有压降不是很正常嘛,48V电机就是这个电压啊

网友A:
拆开量一下每组电池电压多少,会不会是被某一块电池拖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量一下每组电池电压多少,会不会是被某一块电池拖累了?

新换的电池

网友:
现在的电瓶质量靠谱吗

网友(2020-08-25):
掉电厉害,应该是电池问题!沦落人路过!曾经一样的状况,然后怀疑充电器、控制器、胎压、保护板、也怀疑过电机霍尔,。。。要不是能力所限乃至怀疑整个电机内线圈漏电,哈哈。其实就是不愿意怀疑原装LG电池组。最后买了充电器、三模的控制器、带平衡的保护板、换了内外胎,换平衡板把电池的防水也破拆再用大热缩管加405胶复原,以上破费了300元后,最后买了非原装新电池,问题解决。(原装48V电池组有两串欠压,不好拆换,等买了二手同类型电池再弄)。好在新电池比LG原装便宜不止3百,容量也大,算是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