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1硬盘盒改3.5寸硬盘盒

楼主(2019-06-15):
手里刚好有一些东西,用12V/2A适配器搭配12V转5V降压电路,搞了一个外置供电且不干扰数据线供电的硬盘盒
具体步骤:
1.网上买个LM2596或者MC34063的12V转5V模块,再买个SS24肖特基二极管和0805的5K电阻
将SS24焊在模块+5V输出接口上,电阻两脚焊在SS24阴极和5V模块的负极上

2.SS24阴极引出线接到硬盘盒PCB背后的5V焊点上,5V模块的负极接硬盘盒PCB的GND

3.DC母座正负极各接两根线出来,正极2根线:一根接硬盘盒PCB上的12V,按图12V接法的位置最右边3个脚;一根线接5V模块输入端。
负极两根线:一根接5V模块输入端负极,一根线接硬盘盒PCB的GND。

4.插上DC12V适配器,再接上数据线,就可以做3.5寸移动硬盘盒了

大概原理

大概原理

5V接线位置

5V接线位置

12V接线位置

12V接线位置

网友:
太大了,怎么放

网友A:
主电源是12V的,不需要增加额外的5V,楼主多虑了!!!USB自带5V电源够用了
直接外接一个12V电源共地就完全够了,多此一举吧

网友B:
usb自带的5V就够用了,之前就只加了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是12V的,不需要增加额外的5V,楼主多虑了!!!USB自带5V电源够用了
直接外接一个12V电源共地就完全 ...

看帖不认真,人家接3.5寸硬盘

楼主:
用3.5寸硬盘,直接插上面就可以了。不需要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自带的5V就够用了,之前就只加了12V

我这种做法是3.5寸硬盘完全由外部电源供电,5V有二极管隔离,插上USB也不影响电脑供电。测试的硬盘是5V/0.75A,12V/0.7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是12V的,不需要增加额外的5V,楼主多虑了!!!USB自带5V电源够用了
直接外接一个12V电源共地就完全 ...

测试用的硬盘是5V/0.75A,12V/0.75A,7200转。单独供电没坏处,而且也不影响U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帖不认真,人家接3.5寸硬盘

看帖不认真,人家接3.5寸硬盘

网友D:
哪用这么麻烦,看我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04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用这么麻烦,看我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0422

其实我是想按3.5寸的硬盘盒来做,本来是要割掉USB上的5V供电的,被TYPEC接口挡住了,只能改成这种样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帖不认真,人家接3.5寸硬盘

不知道是谁理解有问题,我说的是接3.5寸硬盘的时候,不需要12V转5V的,多此一举。有可能还会出问题!
所以2.5寸移动硬盘盒改3.5的直接多接入12V电源共地就行,不过要注意的是有的盒子12V电源和5V电源直连的,这个要注意,我就碰到过,要人为断开。改之前记得测量一下!

网友:
确实根本不需要单独转个5V出来 usb的5V就行了。只需要单独接个12V即可,休眠什么的都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帖不认真,人家接3.5寸硬盘

3.5寸盘要用12v,找到硬盘接口加上12v后3.5寸硬盘就可用。思路不对

网友:
只需要单独接个12V即可

网友:
单12V供电的,,都是偷懒的做法。。。。

网友(2019-09-01):
边上3只脚并联接12V正,456脚并联接12V-就行,不用加5V电源

网友(2020-01-10):
确实只需要搭一路12V+就够了,硬盘电路上5V-和12V-是连在一起的,硬盘盒电路的USB 5V+和SATA 5V+也是连在一起的,外部再输入一个5.2V减去SS24的压降也比5V高,等于是12V2A适配器降压的5.xV+反过来在给电脑主板和电源的5V+供电,除非切断硬盘盒电路上的USB5V+,就完全用12V降压来的5V+了。实际上电脑电源、主板、硬盘盒电路、硬盘盒、12V2A适配器全部都有自己的滤波电容,只需要把12V2A的负随便找个GND点接上去,然后12V+接到SATA的12V+就可以了。

网友(2021-02-06):
我的直接加接搭一路12V+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帖不认真,人家接3.5寸硬盘

3.5只加12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