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通断和错位测试装置

楼主(2019-06-15):
请教坛里各位大佬了,24芯线两头焊接航空插头,还有一种是只焊一头航空插头。
由于数量较多用万用表测量效率太低。买专业测试设备不现实。想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测量通断主要难点是焊接错位怎么测量。
我想到的是用PLC模块输出每一个点对应一个发光二极管。从1号点开始单个点亮二极管,用眼睛看点亮的顺序是否正确,感觉不太理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PLC或者网上买个控制主板还是继电器模组?直接插上线有错位和断路就亮红灯,正确就全部亮绿灯。
谢谢!

网友:
买一个网线测试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
建议查一下网线测试仪的原理,做一个即可,使用plc可以实现自动测试,只需看一下结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