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通断错位检测装置

楼主(2019-06-15):
30芯一,24芯,16芯线两端焊接航空插头。由于数量不少,用万用表测量太慢。帮忙给个思路,用单片机或者别的方案做一个检测通断或脚位焊接错位的。
谢谢

网友:
给你的思路,网线测线器拆一个,很简单的电路,1个脉冲发生器,几个二极管搞定

网友:
很简单啊 5v电源 加若干LED   分分钟搞定   记得给我加分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