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充电钻启动电流一般多大啊?】

楼主(2019-06-15):
最近充电钻电池不给力了。换成的聚合物电池,先前还能用,现在也用不了了,应该是启动电流太大,保护。车上要钻几个孔,想用车载电源接电钻。
一般充电钻启动电流多大啊?

网友:
用车载的电瓶直接接上去用,绝对没有问题!
启动电流8~10A

网友:
启动电流不大的,而且只是瞬间,大的是堵转电流。聚合物不行的,建议换成18650的sony vtc系列

网友A:
等等,聚合物电池给锂电钻供电?! 哈哈,还是改动力1865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等,聚合物电池给锂电钻供电?! 哈哈,还是改动力18650吧

还有聚合物电芯做的汽车启动器呢,坛里有人发个帖

网友:
搞个点烟器插头,拖根2.5平方的线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聚合物电芯做的汽车启动器呢,坛里有人发个帖

别人那叫-------------- 高倍率聚合物动力电池

网友C:
这么说吧,前一阵子有波士顿的那种电池,也堪称动力电池。

3串给博世电钻供电,保护板先用20A的不行,有改成30A还是不行,最后买40A的,还改了电流取样电阻,才勉强能用。

不到3个月,波士顿漏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前一阵子有波士顿的那种电池,也堪称动力电池。

3串给博世电钻供电,保护板先用20A的不行,有改 ...

波士顿不行的.听说8A而已.40A完全是以寿命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