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DVI接口与VGA口能否随时切换

楼主(2019-06-15):
因故办公桌上来两台电脑同时在用,最常用的是现在的这个服务器主机,接着一个27的显示器,原来的电脑接在一个22寸的显示器上,因故两台电脑都需要用,见到有将一个视频信号改成多路输出的(其实教室的投影仪就是)。可是突发奇想,能否用一台显示器接两台电脑?
显示器上有VGA口和DVI口,假如一种口接一台电脑,似乎没有这样得切换按键?
那么有没有专门的切换器,把两个电脑的显示信号做切换?
搜了半天好像有,但感觉都是关掉一个、显示另一个,而且没看到VGA的。
我希望两台机子都开着,显示哪台的可以用按键切换。不知有没有?

网友A:
显示器的DVI口和VGA口可以同时接两台输入设备,有的显示器面板上有个按钮可以做切换,有的需要调出菜单然后选择,如DELL~

网友:
有一种设备叫KVM切换器,1套显示器、键盘、鼠标用于多台主机,选高清的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DVI口和VGA口可以同时接两台输入设备,控制面板上有个按钮可以做切换~ ...

那台27寸的极其奇怪,买的是二手的,上边一个按键也找不到-----包括电源键。
这时旁边的22的按键,不知哪一个是。
不行我把27寸的带回家,把家里32寸的拿过来,晚上回家先看看32寸的(也是刚买的二手的)有没有切换键。

网友A:
最左侧那个按键就是了,不标着1、2输入嘛~看不到的那台看下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侧那个按键就是了,不标着1、2输入嘛~看不到的那台看下背面~

谢谢,回家先用笔记本(家里只有一台主机)试试,家里的是台式机接DVI口。办公室则相反,最好用的服务器只有VGA口。

就是说都开着机子就能切换?那就太方便了

网友:
可以这么操作的,显示器双接口,平时使用的时候按显示器上的视频切换按键都可以两台电脑切换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侧那个按键就是了,不标着1、2输入嘛~看不到的那台看下背面~

干脆拆下来用那22的实验,确实可以,感谢
顺便看看这个27的似乎没有任何调节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不知原来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DVI口和VGA口可以同时接两台输入设备,有的显示器面板上有个按钮可以做切换,有的需要调出菜单然后 ...

才发现32的有按键,但不一样,再请帮助按键有5个,从左到右分别是
power   -  +   menu  auto
点击menu,出现的是:

点 auto,没反应。
因为没接VGA,DVI与VGA切换,是点auto,还是 menu中的哪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才发现32的有按键,但不一样,再请帮助按键有5个,从左到右分别是
power   -  +   menu  auto
点击menu, ...

AUTO是水平垂直位置自动矫正,不是切换输入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是水平垂直位置自动矫正,不是切换输入接口

是不是最下边一行中间那个?看了一下还不方便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最下边一行中间那个?看了一下还不方便实验

这不是aoc吗。下i menu就解决了

楼主:
找了一个当年的上网本试验了,9楼图最左下的螺丝刀、扳手代表的是其它,进入就有信号选择。能切换。
可是我对信号切换很不习惯,反复多少遍才成功。信号只有三档:DVI、自动、D-sub。
主要用的台式机一直接在DVI口上。把上网本切换到双显示模式,接到VGA口。反复在DVI、自动、D-sub之间切换,非常偶尔的显示了上网本的内容。关闭上网本、拔出VGA线,不论信号切换在DVI、自动、D-sub,均显示无信号出入,然后黑屏。最后把显示器关掉10s以后再开显示器才能显示,反复试验了很多次都是这个结果。

现在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台式机显卡就是接在DVI口上,为什么显示模式选择DVI显示无信号?当然这个DVI使用了一根HDMI转DVI。那么这个到底选择哪种输入模式才对?VGA线选择哪种?

楼主:
我平时电脑屏幕关了,动动鼠标就亮了,由于昨天晚上结果第二台电脑(家里的),结果屏幕关了再怎么动一定黑屏、不在亮,将信号不管是设在DVI、D-sub、自动,都是这样,必须再按动一次显示器电源键关闭显示器、然后再打开,才行。
问题出在哪儿?明明接的是DVI口,为什么显示DVI无信号?当然电脑是HDMI转DVI口。拜托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yuren777 @岳母三千

楼主:
记得别的坛友@某人,都是出的超链接,我这个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平时电脑屏幕关了,动动鼠标就亮了,由于昨天晚上结果第二台电脑(家里的),结果屏幕关了再怎么动一定黑 ...

应该是使用了转接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使用了转接头的原因。

今晚出差来不及,下周拿到办公室,办公室主机是DVI输出的。

网友:
4楼那个,左边第一个按键就是2个信号源切换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