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论坛OP的4A山寨充电器

楼主(2019-06-15):
拿到手试了下,都能通电都有5V输出,但是一插手机充电电压就掉落到5V以下电流几百毫安。
拆开不用想就知道是山的不能再山的东西了,。想着电流不大电压的跌落应该是有原件老化造成的,电容是固态的所以测量了也正常不存在高温使电容老化。后来看到431干脆换个新的上去,测试冲手机电流上来的,电流在1A左右是5V输出当电流大过2A电压自动调整到4.7V左右。这个应该是和手机快充协议有关,因为用原装充电器快充模式上了2A也是电压自动调到4.6V左右。这个充电器算是维修好了吧,本来就山上的东西不可能真的就能达到4A充电电流。

网友A:
感谢楼主,我把所有电容都拆下来测试了,电容都是好的,看到你的帖子,我也学你把431换了,还真的解决问题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我把所有电容都拆下来测试了,电容都是好的,看到你的帖子,我也学你把431换了,还真的解决问题 ...

换了431就可以了。拿是因为431就在两个发热大户二极管的旁边被烤老化了,所以只要有电流变化它就触发调低电压。

网友:
应该把软件换成batterymonitorwidgetPro绿色版,可以看电池电压曲线,比EBD测试仪高级的是有温度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431就可以了。拿是因为431就在两个发热大户二极管的旁边被烤老化了,所以只要有电流变化它就触发调低 ...

你们好!都找的贴片431更换嘛!我找直插换上去电压4.2到4.8v跳变!短接1-3两脚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