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低成本改造客厅大灯支持天猫精灵语音调光调色

楼主(2019-06-15):
之前天猫精灵搞活动时屯了十多个那种可以语音调光调色的智能蓝牙球泡,隔三岔五就推出9.9包邮,忍不住剁手买买买啊,灯泡确实不错,但是这种普遍功率比较低,只有几W左右,只适合做装饰、台灯或者床头灯使用。

球泡样子

球泡样子

而客厅卧室一般使用的是吸顶的大灯,这种大灯一般就是灯罩加灯板模式。家里有两个天猫精灵智能音箱,使用语音开关灯实在太方便了,就想着把这种吸顶大灯也换成智能的,于是上X宝上找找,的确有这种蓝牙的语音灯板在买(WIFI版的不考虑,给路由器增加负担,设备多了会拖垮网络),看价格也还行,但是点进去选择套餐的时候才发现,那个价格只是普通版的价格,语音控制无极调光调色的价格依然高高在上。都是套路啊!
优惠购中经常有灯板推荐,上次看到16块多包邮的30多W的调光调色的灯板,于是买了一个回来。

待改造灯板的全貌

待改造灯板的全貌

它的驱动器是两路的这个样子

待改造灯板的驱动器

待改造灯板的驱动器

由于是使用红外遥控的,所以外壳是透明的,这是它的红外接收头

红外接收头

红外接收头

驱动芯片特写

驱动芯片特写

驱动芯片特写

驱动芯片使用的是S5406,查手册得知它的3脚是PWM调光脚,其实不用查,看PCB走线都能判断出来。

再拆球泡

球泡拆解图

球泡拆解图

可以看到就是个蓝牙模块加驱动芯片,

球泡驱动芯片

球泡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型号是SM2123 两路驱动器,
于是改造思路就是拆除原灯板的控制器,把这个蓝牙模块的输出信号直接怼到原单片机的输出信号上,那么我们先拆除原来的MCU控制器

拆掉远红外控制器的MCU

拆掉远红外控制器的MCU

再把球泡的控制器接进去,接线的样子就是这样

改造的线路接发示意

改造的线路接发示意

改造就完成了,简单吧。。。这个后期再处理,先这么搭着,测试以下,没问题再装起来。接下来通电了,躲远点免得炸了。。。还好,亮了起来

只亮冷色

只亮冷色

冷色暖色全亮

冷色暖色全亮

语音控制完全正常。调光调色,开关都没问题了。。。。至此改造完成~~  接下来是功率测试,原球泡待机功率

原球泡待机

原球泡待机

原灯板待机功率

原灯板待机

原灯板待机

我发现不论是球泡还是灯板,冷暖LED相同亮度的功耗都差不多,并且球泡双色似乎功率跟单色是一样的,以下就不单独分类测试了,各类功率大家看看就好,原球泡最暗

球泡最暗

球泡最暗

亮度50%

球泡亮度50%

球泡亮度50%

最亮时

球泡最亮

球泡最亮

原灯板最暗

原灯板单个色温最暗

原灯板单个色温最暗

原灯板单色最亮

原灯板单个色温最亮

原灯板单个色温最亮

原灯板双色最亮

原灯板冷暖全开最亮

原灯板冷暖全开最亮

改造后最暗

改造后的最暗功率

改造后的最暗功率

改造后亮度50%

改造后亮度50%的功率

改造后亮度50%的功率

改造后单个色温亮度最亮

改造后单个色温的功率

改造后单个色温的功率

改造后双色亮度最亮

改造后色温为冷暖各一半时的功率

改造后色温为冷暖各一半时的功率

最后这个有点意外吧,我也没想到,居然达不到32W,看样子蓝牙模块为了保证球泡最大功率不超过5W对最大功率进行了限制,调整色温估计是按照占空比高电平分给一路,低电平分给一路,猜的,没上示波器。这也是这次改造唯一的遗憾。另外,拆下来的MCU不要丢,再把原来的红外接收头也拆下来,配合遥控器,可以把其他的设备改成遥控的哦,具体怎么操作发挥想象吧!!另外改造后的驱动器还可以把原阻容降压部分电路拆除,降低待机功耗。谢谢观看!

网友:
来早了!?紫薯布丁

网友:
施工进度貌似可以加快

网友:
第一次来早了

网友:
进度有点慢啊

网友:
pwm调光有频闪不爽啊,感觉厅灯还是固定亮度就行了

网友:
PWM调光确实有频闪,而且眼睛不舒服,我现在都改用模拟调光。

网友:
很好的思路和方案,学习了。

网友:
我的客厅两套老古董40我电感支架带动两个36瓦飞利浦绿头865实在是好用分别用拉线开关

网友(2019-11-09):
只想要天猫精灵或者天猫精灵万能遥控 控制灯的开关,买那种模块啊?????、也不想用天猫精灵联盟的那种无线的  就红外的就行

网友(2020-11-16):
想问一下,芯片资料在哪查比较方便。

网友A:
这种球泡有缺陷,如果停电然后再来电后就灯亮了。要是家里没人就一直亮,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球泡有缺陷,如果停电然后再来电后就灯亮了。要是家里没人就一直亮,浪费电。 ...

是的,当时我也问过客服,没有记忆功能,不如买个易微联控制器,有记忆功能,也不贵,才24块钱

网友:
可以改成蓝牙和 红外一起使用吗

网友(2021-08-27):
同问,在原来红外基础上能加上蓝牙功能,用两个二极管隔离两个控制输出pwm的信号,这样可行不?

网友(2024-03-26):
pwm  可是毁眼睛的 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