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电风扇降速,这种轴向引脚的可以吗

楼主(2019-06-15):
以前用cbb普通电容改造过两台风扇,微风档还不错,最近帮朋友改造一下,但是手头没有常规外观电容了,找到几只这样轴向的电容,这种电容好像分频器用的多,不知道用于交流风扇改造微风档安全不安全啊。谢谢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只要耐压达到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耐压达到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额定电压大于220VAC即可。谨记不要忘记泄放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解答,另外发现有一颗上面写着,DC600V,难道这个是直流专用的吗

网友:
耐压高于630V,1200V的就更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