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拆解』拆个仿苹果的蓝牙耳机失误失误了

楼主(2019-06-15):
『X拆解』拆个仿苹果的蓝牙耳机失误失误了
某天基友在地铁上捡了一个高仿苹果耳机那种心情真是爽啊,可惜一对比,高仿的,无法充电,初步怀疑电池坏了。

现在的仿制技术一流啊,怎么看都是苹果蓝牙耳机。

这个编码完全看着就是没有问题的。

本以为跟正品一样,用胶水粘的,结果热风枪吹几下,变形了。。。真的是恶心至极。。。

其实也就两边一翘,就内胆就起来了

测量电池有电,保护板失效

直接跳过保护板试试,蓝牙耳机仓工作正常,看来保护板挂了。

因为尺寸原因,无法替换,只能从备用保护板里拆芯片排除芯片问题。

最终无论是8205还是DW01都换过还是无法正常使用,看来保护板本身问题

找出微型保护板,上面的芯片全没了,只得重新焊接

包好高温胶带,用4056充电板正常充电。

包好测试

充电有电流

耳机放进仓内也能识别充电

打包好电池,重新装回

再试试,修复完毕,还给朋友。。

整体做工一般,比网上搜的其他仿制的要稍微高大上点,其他的就不多说了,这种耳机也就是装装B

试了几个小时,感应功能转个头都会暂停音乐,还是普通物理按键的好啊。

网友:
买个几元钱的保护壳盖住这个丑壳

网友:
而且,左右偶尔会不同步。

网友:
看耳机里面的电路简陋之极。

网友A:
没看清楚耳机和充电座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看上去断了

网友:
感觉确实不如原装的好

楼主:
是的呢,估计是制作工艺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还是得话1300去买个原版二代无线充的。

网友:
謝謝分享  挺好看的,不知音质咋样。

网友:
电吹风失误了

网友:
山寨无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耳机和充电座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耳机的尾部是金属的。跟底座也是金属的可以接触充电。。

网友:
支持一下,现在貌似有全功能的高仿了

网友:
看外观是有点像原装货

网友:
为什么我就捡不到呢

网友:
差了10倍的价格,当然还是苹果的好用

网友:
也检了一个,比你这个更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