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雾化器求助

楼主(2019-06-15):
一款USB的雾化器,忘记关电源,mosfet烧了

更换mosfet和雾化片后故障依旧

这是更换零件后的

电脑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 mosfet G 脚波形

这是三脚电感 两两引脚上 晶体管测试仪 结果图

这是三脚电感一起上 的测试结果

这是新旧雾化片 测试图

经过上面各原件测试,感觉都是好的啊
现在故障表现:通电后 触摸启动开关,电流飙升 mosfet冒烟。不接mosfet或者三脚电感 各功能都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9-6-18 08:18):
2019年6月18日
七楼 把电感拆了,重新绕了下,问题依旧啊

补充内容 (2019-6-21 08:22):
买了个新的,挨个测试,果真还是电感问题

补充内容 (2019-7-8 17:03):
2019年7月8日17:02:46
用 自干绝缘漆 涂了下 电感线圈,好了

网友A:
这电路图画得我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图画得我都看不懂

电路图是这个PDF中截的,不过芯片引脚不一样

网友B:
电感应该有匝间短路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应该有匝间短路的可能

买mosfet花了邮费,买雾化片又是邮费,这三脚电感哪能拆得到吗?上面也没标个型号,都不知道多大的

网友:
又是示波器又是电桥,这太专业了,楼主修不好的我肯定也不会,就来看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应该有匝间短路的可能

把电感拆了

三脚电感短的两端未缠绕前电阻

缠绕后电阻、电感值

三脚电感长的两端未缠绕前电阻

缠绕过程中

缠绕结束后

应该没有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图画得我都看不懂

仔细看了下,貌似电路是有问题,实际电路吧 mosfet的D极 接在 三脚电感 的1脚上

网友C:
检查一下谐振电容,也就是电路图上的C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谐振电容,也就是电路图上的C4.

实际电路中,都没有这个电容,把它省略了。
已经找出来原因了,我买了个一模一样的雾化器,把新的电感换上,就好了。
要不要把这个C4电容加上去呢?加上会不会好点?

楼主:
正常电感值

正常雾化片

正常工作时G脚波形

正常工作时D脚波形

正常工作时电感1脚波形

2脚X10

3脚X10

网友:
维修设备好齐全啊

楼主:
花“重金”买了自干绝缘漆,把电感线都拆了,涂了一遍,好了

修好后的 电感引脚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