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航加HJS-480-0-24 开关电源0-24V20A加装电压表及更换调整电位器

楼主(2019-06-15):
拆一个航加HJS-480-0-24  开关电源0-24V20A加装电压表及更换调整电位器,这个开关电源是买来供微型台锯用的,有时也做做其它用途,因是0-24伏可调沒有电压指示颇感不便,拆开加装—块电压表,电流因是固定20A不可调所以不加装电流表了,顺便将3296多圈可调电阻换成电位器以方便调整电压

散热风扇实际功耗

看焊点是手工焊接山味极浓

转下楼还有

楼主:
承上承上承上

楼主:
接前

拆掉3296多圈可调电阻

换成HX2.54mm三针接插件

在相应的电路上打1mm小孔,焊上杜邦插针

打孔的分一面(其中有个孔打好后忘了拍)

焊好杜邦插针

选用0.28寸 小数字直流电压表头 三线DC0-100V

电路板侧用绝缘纸隔离

外壳散长孔去掉一根筋电压表完美嵌入固定好

安好的样子很完美

用压接钳压好杜邦端子

细节

装好外壳插入对应插针

电位器压接HX2.54mm端子

压好的样子

裁一块绝缘纸

垫在电位器下以防短路

装好试机最高可到27V

最低为0.02V

经过试用发现在电压调低时电压下降缓慢,由于是单圈电位器很难精确调整,不过对我使用是完全够用了,至此完美收工,谢谢观赏

END

网友:
这个航加有可调的电源

网友A:
换的普通电位器?电位器再串个低阻值的做微调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普通电位器?电位器再串个低阻值的做微调不好吗?

要求不高上下浮动伏把无关大局觉得没必要

网友B:
想知道一下这端子怎么压得,尖嘴钳怎么都压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一下这端子怎么压得,尖嘴钳怎么都压不好

压端子需要专用钳子,尖咀钳那只是一个摆设当不得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端子需要专用钳子,尖咀钳那只是一个摆设当不得数的

晒下图,看看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晒下图,看看是哪种

见图,上文的端子是用兰色把的压钳压的,它的钳头是线切割的精密度好,桔色把钳头是压铸的可更换各种不同用途的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