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显示器没有任何按键?

楼主(2019-06-15):
好像开关键也没有,或者不知在哪儿、这是以前买的二手的。那么别的问题怎么调节?
把四面八方都拍一下
下边的两张是侧面

分别是两面
电源接口

看后边(从上部?)

信号输入

下边的是前下方

还有这两张

楼主:
大家见过一个调节键也没有的吗?原来用在哪儿?

网友:
拆开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按键了!

网友A:
你插电试下,是不是默认就是开机的。能默认开机就算了。

网友:
连HDMI都没有,
估计是触摸的,
更黑暗一点儿,可能是遥控的

网友B:
改装机,估计按键在里面,因为显示器很少用到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电试下,是不是默认就是开机的。能默认开机就算了。

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拆下来实验。默认开机,一直在用、以前也没纠结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关键是没法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机,估计按键在里面,因为显示器很少用到按键

有道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告诉具体品牌、型号貌似更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具体品牌、型号貌似更方便一点~

明天去办公室拍那个图标,不过因为只有外框上部的几个字母,并没有一般显示器的标牌,我觉得极有可能如6楼所述,改装机,那几个字母未必是品牌、型号。我准备把它带回家,把家里的这个32的带到办公室去。毕竟这个能切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见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具体品牌、型号貌似更方便一点~

拍了一下照片,也不知是不是原来的。我先搜搜看看
上边的图标,大概没有太大意义

贴的标签

楼主:
好像是长城的?

网友:
冠捷显示器,有USB接口吗?以前冠捷做过软件调节参数的显示器

网友:
老厂家的显示器,是不是触摸按键?我这个Philips 237E就是一个实体键都没有?

网友D:
触摸的,我的AOV E2437F就没有一个按键,触摸都在电源指示灯周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的,我的AOV E2437F就没有一个按键,触摸都在电源指示灯周围

没有电源指示灯。除非等到屏幕亮,没有任何显示。

今天仔细看外壳,感觉跟屏幕不是很协调。有没有可能是电脑店自己配的壳子?我是到二手旧电脑专卖的店铺买的二手的,刚买的这个32的也是。第三个了。
第一个,27的,只有DVI口,460元,没用多久有了竖线。
第二个,就是讲的这个,27寸,280元。DVI+VGA
刚买的第三个,本想买27的480元,32的厚的400元。结果最终觉得太厚,买了这个薄的,480元.DVI+VGA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源指示灯。除非等到屏幕亮,没有任何显示。

今天仔细看外壳,感觉跟屏幕不是很协调。有没有可能是 ...

那就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冠捷的,装个软件在电脑上调节所有选项,很奇葩,当年算是至此一家,曾经见过一台aoc标的,在当时topview是它的低端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