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修一个软故障的5V40A开关电源

楼主(2019-06-15):
     老站的时候我发过一个贴,是修了一个驱动管软故障494芯片的开关电源。软故障的维修,你懂的。
     昨儿又碰到一个软故障的开关电源。
    就是这个电源:

    开盖:

    电源中规中矩:一级EMC,两个高压电容,一个驱动变压器,俩大功率开关管,大高频变压器,俩大功率整流管,输出大电感和4个输出滤波电容。
    这电源负担不轻,PCB的许多地方已经烤变色了。

    背面:

    电源控制芯片:TL494CN

  高压电容:

输出整流管,打磨了印字(真的没必要呀):

  输出滤波电容4只:3300μF10V

   这个电源的故障现象是上电后输出只有1V多点,指示灯都点不亮。
   用串灯大法,上电后灯闪亮一下后灭了,说明高压部分基本正常;在断电的情况下,用维修电源给输出端外加5V电压,电流约100mA(这个电源有假负载),指示灯正常点亮,说明输出端无漏电。
   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一般启动部分不会有问题,控制芯片也已经有PWM信号输出,最可能的故障点一般在4个点:
   一是两个主开关管中一个有故障;
   二是辅助电源有问题,一般是滤波电容失效;
   三是两路驱动电路中有一路存在故障;
   四是输出整流管损坏。

   电路与下面这个差不多:

   按照这个思路逐一检查:
   1.在线用万用表测试主开关管,没看出有问题;
   2.断开俩辅助电源的整流二极管,用维修电源给它外接12V辅助电源后,上电,故障现象无变化——还是只有1V多的输出电压,说明问题不在辅助电源部分,这时测494芯片13、14脚的基准电压为4.98V,也正常,说明控制芯片基本没问题;
   3.万用表在线测试两路驱动各元件,各参数都基本对称,一般也没问题;
   4.断开假负载电阻后,测输出整流管也正常(连着假负载的话,难以在线测整流管的好坏)。

    这4个可能的故障点没问题,那就再检查另外3个:
    一个是输出电压取样和微调部分,有时微调电阻也会出问题引起这样的故障现象,查这部分也没有发现问题;
    二是输出短路、低电压保护电路,电路保护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断开494芯片4脚上的保护电路二极管后,上电,故障现象依旧,说明故障不在此;
    三是输出过流保护电路,断开输出变压器到494芯片第15脚的电流反馈电阻,即断开电流保护电路,上电,故障现象依旧,说明故障也不在此。

   到这里,似乎走入死胡同,无路了。
    这也基本可以确定,是某个元件出现软故障了。
   而这段时间我的老爷模拟示波器也坏了用不了,现在只能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检查。

     上面7个可能的故障点中,辅助电源电路、输出短路低电压保护电路、输出过流保护电路,这3部分是断开测试的,所以可以完全排除在故障范围之外,对其它4个可能的故障电路各相关元件逐一再检查,检查方法是:在线检查+拆件检查+元件替换。
     当再次在线检查主开关管的上臂管Vbe,万用表的读数似乎不稳定,在0.6-0.76之间有跳变,是不是就是这个管子出问题?
     拆下这个管子(型号:D209L),再测其Vbe,读数还是在0.6-0.76之间有跳变,不仔细的话看不出来,就是这个管子:

     用一个拆机件E13009L替换这个D209L后,上电,指示灯亮了,输出电压也正常了。故障点确定了,就是这个型号为D209L的主开关管软故障。
     为了性能一致,再用一个拆机件E13009L替换另外的这个D209L,这样两个主开关管都替换成了E3009L。
    这是替换后的开关管:

    换下的两个D209L:

    总结:维修检查真不能马虎,检测参数有时真不能毛估估。象这次检测开关管的Vbe读数不稳定,往往会想当然以为是表笔接触不好或手抖等,从而走大弯路、进死胡同。

    全贴完,谢谢围观。

网友:
大神维修讲解不错,494可以改可调电源,电压电流都可调?我等小白还是不会搞

网友:
太有耐性了 真的

网友:
5V40A开关电源维修案例精彩

网友:
好厉害的高手!

网友:
楼主是大神级的维修精英

网友:
不错,认真仔细坚持不懈

网友:
很详细,小白的学习贴

网友:
太有耐心了,

网友:
负载太大了,板子都变色了,各个原件都工作在大负荷状态

网友:
这板都烧糊了,还是趁早扔了算了。

网友:
这种自激启动的优先查管

网友:
这电源需要一个小风扇,不然太热了

网友:
高手,好技术,学习来了。

网友:
这电源跟我那个一模一样。

网友:
看看这个,比你那个厉害多了:

网友:
这种电源都是热死了

网友:
教程贴,一般读数有跳动的我都喜欢拆下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