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口AC220V/DC5V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6-15):
这是一起打包的最后、也是功率最强悍的1只,仅壳体一面有印刷参数,无品牌及制造商信息。一端8字形AC插口,另一端6个5V输出口,前4个普通(标称电流也不小),后2个标称QC2.0输出,坛友说第5口坏了,在口上下红笔打了×。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体积比一包香烟大一些

前面4个口空载电压正常

带载能力非凡,单口逐个测试,能达到4.1A,再大断电保护。因无更多负载仪,多口同时带载能力没试

后2个快充口,空载电压明显低了一些,而且还不一致

这2个口,0.3A时,电压就跌得惨不忍睹。调节负载加大电流,输出电压、电流基本不再变化,也不关断输出,一副爱咋咋地的嘴脸。看来不止第5口,第6口也是坏的。

拆。这就是8字形AC插座,旁边有些电感、保险、X电容

开关变压器顶端,有一小块衬壳的黑色月牙形胶皮

黑板。正面全览

输入端。没有共模、NTC等,7个15μ电解并联,1只高压开关管在下方散热片背面

输出端。U口6个,并联的输出电解3个(1个耐压6.3V的固态,2个耐压10V的普通。容量均为1000μ)。电解右侧是康铜丝检流电阻,最右边是控制最后两U口输出的2块独立小板(立于主板上)。电解上方的散热片上,固定着2只并联的同步整流受控场管。

侧视可见一些相关元件的形态和参数

QC2.0的U口,用紫舌区分

检流电阻

2块独立小板

灰色1R0的方块电阻,老白没见过

正面贴片

小板这面,1个10脚芯片无字,另一个8脚的丝印CHY1000,搜不到资料,只有貌似相关的一句话“延时定时芯片CHY1000 1000h定时 2s触发延时”

高压开关管

并联的2只低压整流场管。挨着的变压器输出绕组的出线够粗

Y电容,电路板一边1只

电路板背面。左边是高压区

高压区放大

6脚芯片丝印FBG41,百度无果。根据高压区唯一,且其第6脚经过R26(100Ω)直通开关管的g极,不难判断是个PWM芯片

低压区贴片

431和运放358

同步整流驱动器

U口的输出状态,前4个普通U口,由2个芯片各控制2个。后2个快充口,由各自独立的小板控制

刮除漆层也拍不清楚,仔细辨认,丝印貌似D1522

按其与U口连线关系,判为控制U口输出状态的芯片,应该无误。

跑了一下大致的线路,U口前的电路,从输入开始,直至输出的整流、滤波部分均为共用,最后2个U口的问题,应该出在输出控制的独立小板上。不会修,只是猜测一下,就这么用用吧!极尽努力详拆,也就完成任务了。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灰色1R0的方块电阻----像是电感呢

网友A:
继续啊,怎么修的呢

网友:
独立小板上面灰色的是电感,上面明显看到烧了块3415Y,好像是个PMOS?上面还有8205A,貌似锂电池保护板常用mos,独立小板似乎也是由普通4口那里取电然后经过升压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啊,怎么修的呢

都说了不会修,看帖不认真

网友:
做工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把小板拆下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