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SCDMA塔顶放大器 CP5-40

楼主(2019-06-15):
我在收购站淘回一个SCDMA的塔顶放大器,型号是CP5-40 重庆信威通信有限公司的产品,我拆开看滤波器标签上显示是400-409.5兆的频段,请朋友看看能否改制后用在业余段使用。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东西,你就是扭个螺丝,都会影响性能的东西

网友:
能改成5.8G接在路由器上就不浪费了,意淫一下别当真。就安心当废铝卖吧

网友:
这玩意一般人玩不转的,只能拆件用了,LM2575和那堆3296电位器有点用,壳子也可以玩玩,其他的怕没什么用了

网友:
拆了滤波器只用放大器 可以 做好阻抗匹配就行

网友:
这么大功率,就算业余段你不怕无管局找你么?

网友:
改成DIY功放,做前级功放也不错,或者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