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教)关于5V继电器增加延时功能的极简改造方法

楼主(2019-06-15):
前提如下:买了一个斐讯的N1盒子刷成电视盒,无奈没有遥控器,又恰巧我家的索尼电视遥控可以通过电视控制盒子(除了开关机),于是就想通过自制一个继电器来达到电视盒随电视启动的目的。于是买来了一个5V继电器模块和墙插、暗盒,带USB公头的线以及220V插头。制作和原理很简单,利用电视机U口的5V当作信号源,继电器采用高电平触发闭合,从而导通220V墙插,电视盒带电开机。
那么问题来了,我家的索尼电视有个毛病,通电后U口带电一秒,又没电3、4秒,再次带电,造成盒子无谓的开关机一次。在此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简单改造能躲过那带电的一秒?继电器信号输入侧并一个电容可否?多大合适?附图如下:(直接扒的TB卖家的图和说明)

楼主:
才发现,图上带有卖家的水印,不知道合不合规。

网友:
直接并电容恐怕延迟不了3-4秒这么长时间,虽然可以加大电容容量,但大电容刚通电大电流充电对USB口有冲击。
淘宝的这个模块是需要供电的,USB来的信号只做触发之用。

网友A:
mos+电容延时就可以了。多大点事搞这么大的模块

网友B:
USB输出并联一个合适的电容就好了,并联16V3300uF肯定够了

网友C:
貌似这种板有带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种板有带延时的

淘宝还真有卖的,带延时闭合的,7、8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输出并联一个合适的电容就好了,并联16V3300uF肯定够了

3楼的兄台说直接并有可能对U口有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电容延时就可以了。多大点事搞这么大的模块

不懂瞎鼓捣嘛

网友A:
反正不管你怎么改,都是要加辅助电源的。
那还不如吧机顶盒的供电拆了加上以下电路。
当电视开机USB第一次有输出时,接通机顶盒电源。并且持续导通至少10秒,
USB 1秒后第二次有输出后持续保持机顶盒电源供电。
电视关机后,USB停止输出,机顶盒在至少10秒后停止供电。

延时时间可修改阻容网络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不管你怎么改,都是要加辅助电源的。
那还不如吧机顶盒的供电拆了加上以下电路。
当电视开机USB第一次 ...

谢谢您的回复,用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的兄台说直接并有可能对U口有冲击

其实不要这个模块,找一个锂电池保护板,一个10uF电容,一个二极管,一个1K电阻,一个4.7K电阻就可以组成一个延时电路了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或光耦+可控硅改造吧。

网友D:
感觉在电视机插座里面串个互感器,用感应电压驱动继电器可行,或者可以串个电流采样电阻,采样驱动继电器

网友:
买过12V的延时模块,挺好用的。时间可调,买的10S的.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U口串联一个电阻后接电解然后再接模块,这样既能达到延时又不存在对U口有冲击的问题。

网友:
电视机的USB电压接到这块板子的DC+、DC-两端,DC+再通过一个电阻接到这块板子的信号端,板子的信号端对DC-并联一个电容器。则USB过来的电压经电阻慢慢为电容器充电,延时好几秒钟才触发继电器工作,是很容易做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在电视机插座里面串个互感器,用感应电压驱动继电器可行,或者可以串个电流采样电阻,采样驱动继电器:l ...

这个~~貌似难度大了点,对我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U口串联一个电阻后接电解然后再接模块,这样既能达到延时又不存在对U口有冲击的问题。 ...

好嘞!终于找到最简的方法了

网友:
要隔离么,USB断电那几秒电容会反向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