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哪位同学知道这个F是多大的?有哪种U盘主控支持?

楼主(2019-06-15):
如题,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
东芝32GB字数

楼主:
TH58TEG8DDJBA8C是32G的,那么这个也是32G的么?网上搜不到资料!

楼主:
的确是32G的,与8DDJBA8C的容量相同。

楼主:
一时懵了,没想到用这个神器!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那么有哪种U盘主控支持它呢?毕竟是MLC啊!

网友A:
除了只能支持tlc的主控,比方说2258全家,2256k这样的,但凡能支持mlc的主控基本都能支持这个颗粒

网友B:
箭头所指的就是这个型号所支持的主控信息,本截图信息显示了该闪存全部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只能支持tlc的主控,比方说2258全家,2256k这样的,但凡能支持mlc的主控基本都能支持这个颗粒 ...

只有一片,想整个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头所指的就是这个型号所支持的主控信息,本截图信息显示了该闪存全部信息

大哥,TH58TEG8DDJBA8C我知道啊
我说的是TH58TEG8DDJBAXE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一片,想整个U盘

IS903,SM3268,3267之类的都可以,不过我严重怀疑baxe是272封装的,你最好拆下来看看引脚然后再买主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903,SM3268,3267之类的都可以,不过我严重怀疑baxe是272封装的,你最好拆下来看看引脚然后再买主控板 ...

是看到闲鱼上有人卖的东芝固态,还没决定买,0.5元1G,如果没有主控支持就不值得买了。

网友C:
这个是后打标的颗粒,看字体就知道了,歪歪扭扭粗细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后打标的颗粒,看字体就知道了,歪歪扭扭粗细不均

看标签似乎是正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标签似乎是正品啊:

标签可以用真的贴上去或者直接打样一个很相似的标都不是难事,盘是假的,明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