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姗姗来迟的安泰信ST-2080D数显控温80瓦电烙铁开箱试用、简测、拆机与详解

楼主(2019-06-15):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焊接工具是每个电子爱好者必备之物,一个好的焊接工具会带来事半功倍的使用效果。作为拥有超过30年电烙铁使用经验的资深电子爱好者,从早年的20W内热电烙铁和100W外热式电烙铁到后来一度流行的调温式烙铁直到现在使用936焊台和969A焊台,一步步见证了焊接工具技术的进步和升级。
恰好论坛推出“安泰信恒温数显焊台/数显控温电烙铁评测活动(拆客试用56期)”,有幸参加并获得试用机会。在此要感谢论坛和安泰信厂家提供的测评活动和带来的高科技成果
另外因意外受伤导致评测姗姗来迟,在下深表歉意。无以为报,只能用心发帖。闲话少叙,下边直入正题。

第一部分:开箱、包装以及附件

电烙铁包装正面。其实收到时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包装盒,里边填充了不少缓冲材料(因为没有什么意义就没有拍照片),正因为用心包装才使得电烙铁自身包装完好无缺,连一点变形都没有,这点必须好评!

电烙铁包装背面,有英汉双语的简介和产品生产者信息等内容。另外还贴有防伪标志,不用担心假货的困扰。

打开包装,里边有电烙铁本体以及合格证和说明书各一个。

电烙铁本体以及和名片大小的对照。

电源线比较粗,印有3*0.75mm字样。这个粗细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一个不到100W的电烙铁的需要,足可见厂家的不惜工本。

电源线长约1.5米,长度足以应付一般需要。

电源插头采用带接地的三芯插头,做工精良,标示规格是10A 250V,必不可少的3C强制标志认证也一应俱全。

插头厚达1.5mm。

轻轻刮了一下,确认是黄铜材质,质量绝非铝或铁质可比。

电烙铁正面,有三个各司其职的按钮和液晶屏,大小也相对适中。

与快克969A所烙铁手柄的大小对照,可见两者大小相仿。

电烙铁测面,可见按钮部分相对比较凹,有效防止误触。

丝印的型号不仅边缘光滑没有毛刺、非常醒目,而且相当耐磨,说明工艺不错。

烙铁手柄尾部设计有长长的软质橡胶护套,可以有效的防止电源线在根部折断。

烙铁头与名片的大小对照。

烙铁和电源线总重约202g。

l
烙铁手柄部分仅仅重约83g,还是很轻便的。另外也可以看出电源线分量十足。

烙铁头套管有三个镂空孔。

烙铁头的详细构造和拆解。

烙铁头与969A所用刀头的大小对照,

可见烙铁头相对更粗更长更大些,很遗憾的是两者虽然很相似但并不能通用。

烙铁头外径约7.6mm。

烙铁头长约45。8mm。

烙铁头内径约4mm。

烙铁头深约38mm。

套管长约7.6mm,比969A的明显更长。

套管粗约10mm,比969A的要粗一些。

固定环外径约13.3mm,同样比969A粗些。

固定环高约8mm,比969A稍高一点。

固定环开口约10.5mm,同样比969A稍大。

烙铁芯粗约4mm,与烙铁头内经十分吻合,可以有效提高热效率。

烙铁芯露出部分长约27mm。

烙铁芯护管粗约8.5mm。

烙铁芯护管露出部分长约21.5mm。

第二部分 简单使用和测试

连接电源后默认是OFF关机状态,此时轻触o键即可开机。

OFF关机状态下的功耗已经无法测量,应小于0.3W,基本不用担心长时间的待机带来的额外耗电。不过为了安全起见,长时间不用最好还是将电源线拔下来。

上次关机时的设置被被记忆,当轻触o键开机后会自动进入上次关机时的设定。

加热时o键镂空的蓝色指示灯会闪烁,同时液晶屏会显示实时温度。

简单用秒表测算,在室温30℃的使用环境下,从开机到设定的350℃稳定显示所需时间大约需要20s左右,速度与969A/936大体相似。

依设定温度不同和环境温度的差异,进入恒温状态后功耗大约为10W左右。

液晶屏右上角有温度设定标志,

可通过按-或+两个按钮实时切换不同的设定温度。

从250℃-480℃,共有9个设定温度。

在室温30℃的使用环境下,设置为300℃就已经可以的应付各种有铅焊锡的焊接

用天津中环的0.8mm有铅焊锡丝,很轻松就可以熔化了。

焊接电路板的普通焊点也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因为烙铁头类型所限,在室温30℃的使用环境下,将温度设置为425℃才可以拆下无铅焊锡的电脑主板上边的电容。(因为电容引脚有大面积接地,比较考验烙铁的功率,为搭配的尖头烙铁芯又不是十分适合这种焊接,才需要设置比较高的温度。如果换用粗点的马蹄头,应该会容易得多,此处建议厂家额外搭配马蹄头。)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烙铁头的温控效果,特意用带温度测量功能的万用表搭配探头进行了简单测试(室温约31℃,烙铁设定为300℃)。

待烙铁进入设定的300℃恒温状态时,用探头直接测量烙铁头尖部焊接处温度,大约为270℃(因探头接触问题和环境温度差异,测量结果仅供参考)。

烙铁进入设定的300℃恒温状态后熔化一个较大焊点的焊锡,把探头埋于焊锡中测量焊锡处温度,大约为249℃(因探头接触问题和环境温度差异,测量结果仅供参考)。

烙铁在加热状态下的最大功率约为87W左右,高于80W标称值。

不同温度设定档和焊接状态,加热功率也存在较大差异,依温度档位从低到高加热功率也从4X到7X不等。

在烙铁停止操作10分钟后即进入休眠状态,此时屏幕显示"SLP"。若继续无操作到20分钟时,烙铁将自动关机(休眠时间和关机时间均可以自定义)。

更多的功能,比如温度补偿设定、温度单位设定以及休眠时间设置均可通过按键来进行调整,此处就不再一一复述,详见说明书。

扫描版的说明书,供参考。

下楼继续

楼主:
接上楼

第三部分:详细拆解和电路分析

只需要拆掉三个螺丝即可将烙铁头拆解

激光焊接非常美观,而且还衬有绝缘套管。

烙铁头金属部分与手柄采用插头式连接,以确保烙铁头金属部分可以妥善安全接地。

烙铁芯是带温感的4线陶瓷加热芯,连接线与烙铁芯连接部分也相当牢固。

拆掉手柄后部的一个螺丝即可将手柄拆开。

烙铁头的接地连接部分。

烙铁芯的冷态电阻大约为209Ω。

电路板全貌。

U1为新唐N76E003AT20,作为主控单片机,是核心部件,负责LCD屏幕显示、各功能设定、热电偶数据采集反馈以及温度控制等所有功能此单片机出厂时已经烧录好程序,虽然功能强大但也意味着若此芯片一旦损坏,即使购买一个新的同型号芯片也将因为无法自行烧录程序而不能使用。

N76E003AT20功能简介:
N76E003是新唐高速1T 8051 单片机系列产品,提供18 KB Flash ROM、可配置Data Flash与高容量1 KB SRAM,支持2.4V 至 5.5V宽工作电压与-40℃至105℃工作温度,并具备高抗干扰能力 7KV ESD/4KV EFT。,它提供丰富的特殊功能模块,包括:
1KRAM其中包括256字节SRAM,768字节XRAM。
最多可达18个标准管脚。
两组标准16位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器0及1,
一组带有3路管脚输入捕获模式的16位定时器:定时器2,
一组看门狗定时器(WDT),
一组自唤醒定时器(WKT),
一组带自动重装载功能,可用于产生标准波特率的定时器:定时器3。
两组标准串行口(UART),这两组串行口具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识别功能。
一组SPI,一组I2C,6 通道增强型PWM输出,8路12位ADC。
上述功能对应产生18个中断源,具有4级中断优先级配置。
N76E003支持3组时钟源输入,所有时钟源支持软件切换立即生效功能(on-the-fly)。
3组时钟源包括:外部时钟,10kHz内部RC振荡时钟和一个出厂时已校准到室温下精度达±1%的16MHz内部高速时钟。
N76E003提供额外的电源监控管理模块,例如上电复位和4级低电压检测,该模块用于保障芯片在上电及掉电时系统稳定工作。
N76E003可运行在两种低功耗模式-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可通过软件选择运行在哪种模式。
空闲模式时,芯片主时钟关闭,但部分功能模块仍然运行。
掉电模式下芯片全部时钟关闭确保芯片功耗达到最低。
在正常工作模式下,也可选择主时钟除频方式工作,确保在功耗和性能之间灵活运用。
高效能、丰富的功能模块及配置,N76E003可灵活用于各种应用场合,家电产品,甚至是马达控制等高端需求控制系统。

附件是它的PDF。

典型应用电路图

J1是N76E003AT20的烧录接口,供生产时烧录程序用。经实测,VCC电压约4.8V。

U2 丝印RC1F,也就是LMV321A,它和周围元件共同组成热电偶的误差放大以及温度反馈电路,他是低电压单运算放大器,采用SC70封装。

它的引脚排列图,烙铁芯中的热电偶一端接地,另一端通过电阻R18接到1脚,经过放大后于4脚通过电阻R15输出至单片机3脚ADC输入端。

附件是它的PDF。

图中S4据说是倾斜传感器,在烙铁倾斜到一定角度时它的电阻将从0变为很大,它直接链接到单片机的6脚,以此来感应烙铁的工作姿态并输出高低电平供单片机使用。

IC2 EL357N是光耦,引脚排列如下:

附件是它的PDF。
D4、D7,S4丝印,1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反向耐压40V,额定正向电流1A,
W5 丝印,BZT52C3V9是3.9V稳压二极管,
D1、D3,F7丝印,FR107,快恢复二极管,1000V,1.0A。
这些元件和背面的LNK302等共同组成了电源电路,为单片机提供供电。

Q4,Y1丝印,SS8050,常用的NPN三极管,它的基极经电阻R3连接到单片机的10脚IO输出,集电极经电阻R2连接到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级,作为双向可控硅的驱动管。
T1,BT134S 600E,双向可控硅晶闸管,封装TO-252,电流:4A,电压:600V。单片机通过调整它的导通角,进而改变通过烙铁芯的平均电流值,达到实时调节温度的功能。

电路板背面的全貌。

背面有安泰信logo和板号,3个按键的微触开关,LED1是蓝色发光二极管,起加热指示作用。

LCD液晶屏采用引脚焊接的方式固定,这点值得表扬。不过多余引脚修剪的似乎太过随意,如果能修剪到一样的长度就更美观了。

液晶屏下边电路板上空置预留有不少LED和电阻的焊盘,想必是给LED指示的型号预留的,因为两者电路板是通用的。

IC1是LNK302DG,常见的非隔离电源驱动器芯片,与周边和背面的IC1光耦等元件组成PWM降压电路,将220V市电半波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变换为单片机所需的稳定低压。
附件是它的PDF,。

LNK302DG的详细电路图(途中元件编号就是电路板上编号丝印)。

安规电容和电感,起滤除杂波的作用。

电解电容应该是2.2μF/400V规格,作为220V市电经过二极管D3半波整流后的滤波电容。

厚实外壳上的LCD屏幕窗口和按钮,开机\功能设定按钮采用半透明材质,以方便电路板上的蓝色LED光线透出。

最后简单总结下:
1、烙铁手柄体积小巧轻便,发热芯功率相对较高外加烙铁头体积热容都比较大,在焊接大焊点时比较轻松。
2、具备十分钟自动休眠和二十分钟自动关机功能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可以有效延长电烙铁的使用寿命。

3、单片机温控智能且灵敏,恒温设计,稳定性极佳,在提高焊接质量的同时还延缓烙铁头和焊锡的氧化。
4、按键操作简洁方便,LCD显示清晰直观,人机交互界面不错
5、做工用料都属上乘,细节处理也很不错,显示厂家的打造精品的良苦用心。

期待改进之处:
1、烙铁头、烙铁芯等耗材与常见的936等型号无法互换,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通用性,作为专用型号显然不如通用型号易得,价格相对也较高。
另外出厂所配的尖头虽然可以应付一般的焊接,但似乎不如马蹄头的使用范围广。由此建议厂家对烙铁头和烙铁芯加以改良,尽量将规格尺寸与普通936之类的做到通用,以降低耗材换用成本,并提供更多的烙铁头搭配方案供购买者选择。
2、虽然已经出厂预置了9个温度档位基本可以满足日常的使用需要,但是若能增加或将其中某一档位改成完全线性自定义温度岂不是更加完美?
3、使用非隔离方案比较遗憾,若不接地的话比较容易导致敏感元器件的损坏。要是将电路稍加修改,改成全隔离方案是不是会极大地增加安全性?

PS:因为首次对焊接工具进行评测,加之发帖仓促、水平有限,文章内容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请各位坛友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网友A:
足功率额 话,还行

网友:
真是很详细呀,可惜偶没中奖

网友:
谢谢分享,好详细的测评,学习了

网友:
很认真的评测,烙铁确实不错。

网友B:
和936头子不通用,后期成本会不会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足功率额 话,还行

不行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936头子不通用,后期成本会不会偏高?

耗材不通用肯定会导致使用成本增加。

网友C:
楼主会认游标卡尺不?
小白认为:此贴最大的败笔就是那个“约”字。。。。。

网友:
这类烙铁无爱,携带方便不如一般的普通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会认游标卡尺不?
小白认为:此贴最大的败笔就是那个“约”字。。。。。 ...

只不过因为照片大小有限无法将卡尺的下边0.1刻度完全覆盖,再加上拍摄角度缘故,并不太容易在照片中准确对位读取,为了方便描述才加了“约”。我觉得这是严谨的作法,怎么被当成“败笔”。。。

网友:
我喜欢那个焊台,可惜没中

网友(2020-02-13):
非常好的测评,发热芯的参数有吗?请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