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个dell电源坏了,似乎一个可以修好

楼主(2019-06-15):
2个电源都坏了,一个无反应没输出,一个风扇转一下就停,拆开看一下
这个有输出的就是电容爆了,应该可以修复,要找几个电容换上

这个估计我修不好了,作为只会焊个线头的我,没有输出那就是不可修复的故障

网友:
保护的那个也不好修的

楼主:
测了一下,电压都正常,就是带负载保护,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类似的,转一下停,拆拆检检最后是其中一个光耦有问题。最后弄不好试试换了它。

楼主:
多谢,明天先找电容试试

网友:
dell小功率电源用单管正激的多,带载保护的,建议先查查电感和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一个戴尔的台式机电源。

网友:
用的国产电容比较多,很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可以从感觉不好修的电源上拆借电解电容嘛~

网友:
先看5V待机有吗,TNY280管5V待机

网友(2021-03-12):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可是电路与上面不一样。开机几秒就保护。不保护时各电压者正常。上面用了四个光藕,IC:wt7505